480直升机玩fpv炸鸡-求真相

楼主(2015-07-18):
载机:480直升机飞控:cc3d

电池:3s 4200锂电池
续航:16分钟
起飞重量:1271克
在一次例行飞行时,不幸炸鸡,原因不明,上传视频和炸鸡照片,请朋友帮忙找一下可能的原因,不胜感激。

飞机在6分30秒左右开始自旋,而且这种自旋无法控制,直接炸到马路上,幸亏没炸到人和车

电池报废,用的是2200电池

这是例行飞行视频
?from=y1.7-1.2

这是最后30秒炸鸡视频
?from=y1.7-1.2

网友A:
是尾巴失灵了吗?这炸得真够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尾巴失灵了吗?这炸得真够狠的。

不清楚啥原因,应该不是机械问题,否则早就掉下来了

网友:
单独给飞控供电,直升机用的舵机比较吃电的

网友B:
DFC 损失惨重啊。直升机的稳定性没有多轴好。

网友:
真是运气好。没有炸到车,见到炸落点前面有车正过来。如果炸上就。。。。。还有第二个炸机视频明显震动比第一个大。应该可能是机件有问题。然后震动大,飞控异常。炸机。

网友:
这画面简直不忍直视啊~~~

网友:
砸得是相当危险啊

网友:
飞3d的飞机楼主怎么能用它fpv

网友:
哇,幸好没人,直机玩FPV  用穿越机好

网友:
应该 是尾前后传动齿轮坏了导致的

网友:
直机用cc3d好像比较少见。。。

网友:
深表同情!

网友:
从第二个视频感觉整机震动比较大,可能是部件老化造成震动,干扰飞控的正常工作了。

网友:
炸的够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FC 损失惨重啊。直升机的稳定性没有多轴好。

  这是 【硬挂】 的。。

直升机 加云台,照样可以 拍片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