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横轴是否变形的方法?那么主轴除了拆下滚玻璃,还有什么好办法检查?

楼主(2015-07-18):
用手握住一边的大桨夹,另一头用螺丝刀拧紧螺丝的方向带动横轴转动,如果横轴有变形,横轴转动不同心,握手的红色区域能感觉到明显的晃动。各位亲可以去体会一下那种感觉。

有人用手电筒照在主轴上,用投影放大的原理检查主轴是否同心,但是转动主轴的时候飞机可能有位移,检查的结果就会有误差。  伙伴们可有奇思妙想?

网友A:
炸了直接换,相比查震动带来的痛苦,从不在横轴上花心思

网友:
用手握住一边的大桨夹,另一头用螺丝刀拧紧螺丝的方向带动横轴转动,如果横轴有变形,横轴转动不同心,握手的红色区域能感觉到明显的晃动。各位亲可以去体会一下那种感觉。------------------------------此方法不错,试了一下,感觉真有效果,那个横轴以前认为不歪,现在感觉确实有些歪了!

用手电筒照在主轴上,用投影放大的原理检查主轴是否同心,但是转动主轴的时候飞机可能有位移,检查的结果就会有误差。-----------------------------------------------------------------------------------------------这种方法如果有效,飞机位移算不了什么!因为投影放大足以消除飞机的小小位移《问题是这种方法的投影是不是明显。

网友B:
直升机的主轴和横轴,还有轴承都是消耗品,不能省。

网友:
嗯。老板也有教。

网友:
一炸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的主轴和横轴,还有轴承都是消耗品,不能省。

一换了之也不错,可是商家不在眼前,心中有数还是更为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了直接换,相比查震动带来的痛苦,从不在横轴上花心思

我是炸鸡王,每次花大把时间修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的主轴和横轴,还有轴承都是消耗品,不能省。

飞一次,炸一次。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一次,炸一次。太麻烦了。

在电脑上**模拟器是减少炸鸡成本的好办法。

网友C:
告诉你过最简单的办法,拆下旋翼头用手各个方向对扳桨夹,横轴直的中联就不会动一直垂直,弯的话中联就要翘来翘去,这方法很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过最简单的办法,拆下旋翼头用手各个方向对扳桨夹,横轴直的中联就不会动一直垂直,弯的话中联就要翘 ...

横轴用我图中的方法就可以了。主要是主轴。

网友:
450炸机必换,从不多想,换一下十分钟的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横轴用我图中的方法就可以了。主要是主轴。

主轴我是拆下旋翼头 开足马力看是主轴是否有偏心 是否有抖动阴影。 前提是主轴座的轴承要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