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50六轴飞行时间短

楼主(2015-07-18):
e300动力 狮子3s 5200电池 lite刷v2飞控 无云台。设置3.7v报警。起飞到报警只能飞7分钟。正常吗。感觉短了

网友:
设置3,6报警,,,,有些电池3,7到3,6间正是放电的最佳时间。你还没有到最佳放电时间就下来了,当然时间短。

网友A:
起飞重量多少咯?有没有超重,还有电池寿命怎么样,主要的要保证没问题,才好判断

网友B:
我的f550 3s 5000毫安飞17分钟,换成s550  飞个20分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重量多少咯?有没有超重,还有电池寿命怎么样,主要的要保证没问题,才好判断

电池新的。超重不超重就不知道了。就上面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f550 3s 5000毫安飞17分钟,换成s550  飞个20分钟差不多

什么配置。什么电池。几伏报警

网友B:
f550机架
朗宇A2212 KV980
apm飞控
乐天20A
3S  5000毫安电池
BB设置3.6V报警
加云台14分钟,不加云台17分钟。估计换了s550机架飞20分钟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f550机架
朗宇A2212 KV980
apm飞控

桨是APC 1047

楼主:
现在设置3.6报警。硬挂小蚁可以到11分钟了。电池牌子是不是也有区别啊。名牌会不会时间长点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550机架
朗宇A2212 KV980
apm飞控

估计换s550 17分钟?那么到底是换了s550还是没有换啊?另外s550 机架比大疆f550要好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估计换s550 17分钟?那么到底是换了s550还是没有换啊?另外s550 机架比大疆f550要好么?

刚换了,下午去飞飞。s550机架个人感觉比f550轻的,我称了下,轻了70克,单没有没f550机架硬。s550软。s550有上翘设计,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换了,下午去飞飞。s550机架个人感觉比f550轻的,我称了下,轻了70克,单没有没f550机架硬。s550软。s5 ...

期待测试效果,因为机架软就会引起共振,影响稳定性

网友B:
刚飞完哈哈,加云台图传fpv设备10分钟,不加云台fpv设备18分钟。估计吧脚架拆了19分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飞完哈哈,加云台图传fpv设备10分钟,不加云台fpv设备18分钟。估计吧脚架拆了19分钟了,

飞行时间好短啊,还没有精灵1满载飞的时间长,看看什么地方要改进?全重多少?

网友B:
f550加云台fpv设备,全重2.3KG,s550加fpv设备2.1KG 不加fpv设备1.5kg.

网友:
引用 网友B:
f550加云台fpv设备,全重2.3KG,s550加fpv设备2.1KG 不加fpv设备1.5kg.

看来要考虑蓝色工坊的小架架了,空架148克

网友B:
便宜吗?飞机轻了飞行时间长

网友:
六轴 飞10分钟左右 正常的,3.7V 报警太保守了,一般都用3.6 对电池有信心的话3,5也可以试试. 500kV 左右的电机 用4S 电池 可突破20分钟 1047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便宜吗?飞机轻了飞行时间长

不便宜,全新的889元,我刚收了个2手的500多元

网友:
你带着bb响,计时,悬停,你一直盯着数字,看看什么时候电压快速下降,降落,这时候把时间向前推1分钟就是你正常续航时间,我的电池3.4的时候快速下降的3.7的时候还剩1半电

网友D(2015-12-11):
我s550用仿大疆2212,新西达30安,3s5400电池 轻量云台挂狗,1900g,飞13分

网友D:
用4s电池整么样

网友D:
机架改成铝合金的,可以轻150克

网友E:
有个帖子新装的s500 2212 2200mah,也能飞个20分钟.大家也别讨论飞行时间了,10分钟左右.安全坐落知足了

网友F:
半天不说起飞重量,,,就一大群人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