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10摇控器支架改显示器支架

楼主(2015-07-18):
摇控器支架用外不大,给它换个用途。

DIY其乐无穷

网友A:
这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控怎么样

将就用吧,不能和国外的比,机内焊接工艺不好,好多地方我都重新焊过,并加上了热缩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就用吧,不能和国外的比,机内焊接工艺不好,好多地方我都重新焊过,并加上了热缩管。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