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接收机1,2,3代

楼主(2015-07-18):
自己增强的esky协议,(devo7e软硬件都要改造下)
飞过几次,效果还可以。距离吗,看无线模块的配置了,(最一般的 pcb天线,200米左右吧)

网友:
具体说明一下啊

网友A:
单片机改改,不出PPM直接出PWM加上H桥驱动就可以做免电调直流有刷小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改改,不出PPM直接出PWM加上H桥驱动就可以做免电调直流有刷小飞控。

直接控制 MOS管就可以了,倒是可以考虑做个双发或4发的有刷固定翼。

网友:
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控制 MOS管就可以了,倒是可以考虑做个双发或4发的有刷固定翼。

H桥带倒车,还可以玩儿车船,期待大神力作!

我已经看过蛋糕的文章,打算是时候做做FS版本的接受。

网友A:
太感谢了,根据你给的线索,我找了蛋糕的原来帖子,针对FS 做了一代的接受。
今天东西都到了,一顿飞线之后,居然真的能控制了!!!

嗯,下面就看怎么去改改程序了,力争做到小型化。
饮水思源,太感谢了!!也感谢蛋糕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感谢了,根据你给的线索,我找了蛋糕的原来帖子,针对FS 做了一代的接受。
今天东西都到了,一顿飞 ...

我也想回头研究用 Arduino Mini 做 FS 的接收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回头研究用 Arduino Mini 做 FS 的接收机

有个问题不知道你遇到没,买来的接受两个象限运动,+ - 都有动作(可推可拉),但是这个自制的,只能单象限运动。

看程序也没看明白,继续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不知道你遇到没,买来的接受两个象限运动,+ - 都有动作(可推可拉),但是这个自制的,只能单象 ...

看下面是否有帮助
http://bbs.mx3g.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8604

网友:
就是参考的这篇,用里面的hex,我自己编译都试验了。搞不懂。当然,还没研究通代码。慢慢研究。能比例遥控就是很大进步了。

网友:
技术真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