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飞行器遇上问题了

楼主(2015-07-18):
用的kk飞控烧了个软件自带的三轴模式,问题一,推油门白分之10启动1个电机在推高一点123全转,问题二前后方向,往后退电机停止前进电机转动,白分之50电机全转,这样正常吗

网友A:
不正常怎么能用kk飞控我的kk早就闲气来了,总是电机不转。用ap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怎么能用kk飞控我的kk早就闲气来了,总是电机不转。用apm吧

看来kk不能飞三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kk不能飞三轴

感觉kk太垃圾连个自稳没有,换apm很爽的。开源的爽

网友:
好奇特的三轴,期待楼主飞起来上视频,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kk不能飞三轴

换MWC也不错,KK没飞过。

网友:
从画面中看LZ的尾轴是固定并且无任何偏转角度,如果这样,你的三轴无法飞得好的。

前两轴反转抵消力矩,后轴必须靠自身的轴向偏转角度来抗衡反向力矩的。、
通常后轴会用大扭力低行程的舵机来控制偏转角,才能实现正常飞行。

网友:
电调行程校准了吗

网友:
其实naza、apm什么的也不贵啊。二手区300多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