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炸鸡了。。。哎。没经验啊

楼主(2015-07-18):
精灵2搭载飞宇mini2d云台,GPS模式上天后迅速往右偏航。幸好有树枝缓冲了一下,掉到路上。导致云台脖子断裂。飞机倒还好,桨没断,有些磨损,不知道能不能用了。
上了云台相机后没有进行高级校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各位帮我分析一下。
云台要返修了。
空机飞的很稳,这次上了云台相机图传后,太大意了,急急忙忙就试飞。心疼啊,才飞了没几个起落。
在这里还是要求助各位,请问精灵2上了第三方云台后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谢谢了。

网友:
没搞懂,楼主不是618当天买的套机吗?

网友A:
我也买了飞宇的mini 3d云台,第一次飞也不是很顺利。给楼主点提示吧,第一次飞要选择草地,指南针校正做一下,然后拉起飞机2-3米悬停,观察飞机的姿态再做是否飞高的选择。精灵空机飞很稳,但加云台后,重量变了,所以要适当调整感度,如有需要,看看imu是否需要校正。
按楼主说的,起飞后迅速右偏,要判断是否有电磁干扰,这种飞行姿态不稳,很多愿意是指南针模块受干扰或者gps丢星,建议下次换个地方试试。

网友:
大疆的飞控怎么这么矫情啊,受点干扰就炸鸡

网友:
理论上云台是不会影响飞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飞宇的mini 3d云台,第一次飞也不是很顺利。给楼主点提示吧,第一次飞要选择草地,指南针校正做一 ...

嗯,下次一定要换地方试了。并且全部校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

供电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C:
精灵2控制第三方云台俯仰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灵2控制第三方云台俯仰搞定了?

搞定了啊,接F1就行

网友C:
接F1,那么云台控制是速率控制还是比例控制?精灵2的滚轮会回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F1,那么云台控制是速率控制还是比例控制?精灵2的滚轮会回弹的。

应该是比例控制。拨多少,转多少。放手就回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比例控制。拨多少,转多少。放手就回中

http://174.139.68.157/u/?id=xingdengw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