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折680装机及电调奇葩问题

楼主(2015-07-18):
哎,发个贴好累啊,搞了半天都不知道这图片的顺序是怎么弄的,大家将就看吧我只想说,伞折机架就是爽,其他的就不多说了,大家看图吧

奇葩问题就好好说一下
装机的配置是图中的机架,电机是4008,350KV
电调是铂金30A,飞控是极翼P2pro
电池是zippy6S4000毫安电池

问题:装机完成,自检通不过,飞机上电之后电调响一声就没反应了,应该是要响六声自检才对
排除问题方法: 1,我以为是飞控的问题,于是我就把飞控装到六轴上,六轴是正常的,那就证明飞控没问题。
                         2,我以为是电调的问题,我就一个一个重新校准电调行程,结果自检不正常。
                         3,我以为是遥控器问题,于是我就换了个遥控器,结果还是不正常。
                         4,我以为是因为我接线原因导致干扰太大影响飞控的原因,于是我重新接线,装分电板,结果还是不正常。
                         5,最后我觉得还是电调问题,于是把电调换了,结果就好了。。。。。

但是令我想不通的是,为什么电调校准了油门行程,既然会自检不正常并不能解锁,最蛋疼的是我想把电调恢复出厂设置,结果还是然并卵。。
请大神帮我分析分析,这个电调是什么问题,表现状态就是上电-音乐-滴一声-就没了。

这个机架的测试视频后续会上传。

机架全家福

机架全家福

机机全家福

机机全家福

机架重量

机架重量

中心板厚度

中心板厚度

碳管直径

碳管直径

先打地基

先打地基

电机安装

电机安装

电机安装

电机安装

焊接电机延长线

焊接电机延长线

装铝柱

装铝柱

电机延长线焊接

电机延长线焊接

电机线走碳管里,电调装中心板

电机线走碳管里,电调装中心板

机臂

机臂

轴距

轴距

上扬角

上扬角

丢掉香蕉头,直径焊死

丢掉香蕉头,直径焊死

电调电源线焊接

电调电源线焊接

原本以为会比较整齐的,没想到这么乱

原本以为会比较整齐的,没想到这么乱

装机完成

装机完成

装机完成

装机完成

网友A:
楼主,你把电调拆的那么干净,能理解下它的心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把电调拆的那么干净,能理解下它的心情吗?

我不拆他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吗

楼主:
这是最终的装机图,电调、接收机、图传、osd、飞控全部放中心板,就是有点挤,有点乱,盖上板子,整体感觉还是相当不错

网友A:
发射机这样安装,迟早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机这样安装,迟早烧掉

怎么说?温度太高还是?

网友A:
我先知道这定制的机架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知道这定制的机架多少钱?

现在好像在搞活动,998,你加他企鹅吧,腰零腰陆玖捌腰腰玖柒

楼主:
漏了一张图

网友B:
也在折腾一架新机器,我的空机架(含电动起落架是650G)~

网友C:
应该是电调出问题了  联系好盈售后吧

网友D:
或许是电调和飞控不匹配,飞控检测不到电调信号,另外小胡你的机架的机臂会不会有点细,看起来强度不是特别好的感觉

网友E:
这个机架有其他尺寸的轴距吗?比如580或者再小点的?折叠件有虚位吗?

网友F:
我想知道。。。那个爵爷为什么没来。。。

网友G:
我想知道 极翼飞控怎么样

网友H:
不知道啥情况,好了就行,只是路过看看

网友A:
重点还是飞控和电调的兼容性方面存在问题

楼主,别折腾了,换其他的飞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在折腾一架新机器,我的空机架(含电动起落架是650G)~

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调出问题了  联系好盈售后吧

电调问题售后会不会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架有其他尺寸的轴距吗?比如580或者再小点的?折叠件有虚位吗?

有其他的尺寸啊,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订制了,没有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许是电调和飞控不匹配,飞控检测不到电调信号,另外小胡你的机架的机臂会不会有点细,看起来强度不是特别 ...

不会呀,我之前也用过铂金啊,也用过乐天,也一直用的不错啊,就是不知道这次是为什么,机臂不细啊,蛮结实的,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知道。。。那个爵爷为什么没来。。。

哈哈,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知道 极翼飞控怎么样

个人觉得还不错,一直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啥情况,好了就行,只是路过看看

帮顶哇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问题售后会不会管啊

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还是飞控和电调的兼容性方面存在问题

楼主,别折腾了,换其他的飞控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那么多铂金电调用户是怎么用的?人家都用的好好的啊,如果连好硬的电调都不兼容那还玩啥啊,包括我自己还有铂金的电调,那四个就没问题,我也想不通这是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呀,我之前也用过铂金啊,也用过乐天,也一直用的不错啊,就是不知道这次是为什么,机臂不细啊,蛮结 ...

理论上看电调收到飞控或接收机信号,上电后就是电压检测,滴滴声,你可以把电调信号线直接接入遥控器接收的油门通道试试电调是不是好的,

网友:
机架多少钱,都包括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