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转速不够怎么办呢

楼主(2015-07-18):
如题电机是全新的飞越450mx(3500kv 3s)电调是全新的ztw gecko 45a,换过新的主轴轴承机子传动系统用手转动顺滑阻力小,电调也试着调过各种进角但是大桨就是转速不够只能勉强飞起,而且有个奇怪的现象油门大概推到30%左右时候电机会突然降低转速然后再加速,请问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A:
电机多少kV的,用什么电池?都不说谁知道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多少kV的,用什么电池?都不说谁知道咋回事

3s 3500电机齿14t
格式电池起落30个以内

网友B:
怎知道转速不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知道转速不够呢?

1.声音听
2.正负螺距剧烈转换时候反应非常慢比有刷小机还要慢的多
3.螺距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3s 3500电机齿14t

飞不起来,也可能是螺距的问题

网友C:
把你的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发上来看一下,另外测一下normal和特技模式下的最低点大桨螺距和最高点大桨螺距,一般不会存在转速不够的问题,只要设置合理,很低的转速也可以飞起来

网友:
换个电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发上来看一下,另外测一下normal和特技模式下的最低点大桨螺距和最高点大桨螺距, ...

螺距测过了确实没有问题,这个转速确实太低了声音上跟转速正常区别非常明显的,油门就是70一条线 但是有个奇怪的现象油门大概推到30%左右时候电机会突然降低转速然后再加速,电机与电调链接的焊点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不起来,也可能是螺距的问题

螺距测过了确实没有问题,但是有个奇怪的现象油门大概推到30%左右时候电机会突然降低转速然后再加速,电机与电调链接的焊点也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距测过了确实没有问题,但是有个奇怪的现象油门大概推到30%左右时候电机会突然降低转速然后再加速,电 ...

哪你还不快点处理,等上天了,就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距测过了确实没有问题,但是有个奇怪的现象油门大概推到30%左右时候电机会突然降低转速然后再加速,电 ...

额,没看完,我还以为焊点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螺距测过了确实没有问题,但是有个奇怪的现象油门大概推到30%左右时候电机会突然降低转速然后再加速,电 ...

你这种情况应该是电机与电调的问题,多半是电调问题,飞直升机的话至少得是好银V3吧

网友:
换好赢电调吧!直升机电调很关键的!

网友D:
14t?用的直齿还是斜?

网友E:
我也试过这个电机,150t直齿配15t电机齿还是很软,没力,建议换掉

楼主:
是的 直齿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t?用的直齿还是斜?

直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情况应该是电机与电调的问题,多半是电调问题,飞直升机的话至少得是好银V3吧

这个电调在中特威里面算是高级电调了, 原先用中特威49元一个的也没出过问题, 这次用全新的(这个180元)电调和电机竟然出这种问题, 不行只能再买一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试过这个电机,150t直齿配15t电机齿还是很软,没力,建议换掉

我的飞机现在无力到比有刷小六通还不如呢 感觉有些太夸张了 不行只好换一组动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飞机现在无力到比有刷小六通还不如呢 感觉有些太夸张了 不行只好换一组动了了

赶紧换掉吧,最好是换6s

网友:
用12t电机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