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升机拆掉传动,尾旋翼直接换无刷电机驱动

楼主(2015-07-18):
关于直升机拆掉传动,尾旋翼直接换无刷电机驱动,这样可行性如何

网友:
能问一下为什么吗?

楼主:
传动容易坏,不容易调试,结构复杂,就想着弄弄,查到了的都是那种微型的机才有我说的这样的

网友A:
主要是尾部过重,同时双动力系统造成整体重量增加

网友:
双动力不同步,陀螺对维持稳定和灵活性表示有压力,呵呵,
不单开玩笑是真的,而且无刷的效果比有刷反而会差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尾部过重,同时双动力系统造成整体重量增加

重也重不了多少,至多十多克,尾轴传动有波箱及传动轴加变距结构,其重量也不小。本贴做过试验,只是还没飞过,感觉还行。尾电机电调插在飞控的RD上。

网友B:
好不容易进化到人,你还非要回到猿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不容易进化到人,你还非要回到猿呢……

呵呵,轴动或皮带传是尾传动机械化时代,而电子尾是电子时代,这样还差不多,只能说楼主是超前了,对于玩直机来说是脱离实际了。

网友:
连发重复

网友D:
首先,尾电机机型是有希望达到甚至超过尾传动机型的锁尾效果的,但仅限于尾变距系统(由于尾部转速可调且稳定,主桨可以用很低的转速飞行而无需顾虑尾传动的锁尾转速)
至于固定桨距的尾电机锁尾,其实效果照普通的尾传动变距系统差一大截,毕竟无感无刷电机线性摆在那里,有感无刷的重量摆在那里
其次,尾电机系统会很大程度地影响重心分布,那么大一拖在离重心最远的地方,尾惯性也大
一坨电机加一坨电调,和尾传动几根轴和几根皮带比起来还是重的
再次,很致命一点,传统陀螺仪是一插电就工作的,也就是说,插电尾电机就转
如果换用某些小机的主板,难度和仅仅改尾电机不是同一级别了,虽说的确可以改得上
不过小机那些三轴……要么不能调参要么没自旋优化……你喜欢么?
而且,同样尾巴插地球,尾电机系统是很伤的,尾传动那几根轴的价格和尾电机转子价格(也可能是尾电机换轴磨损成本)比起来不是一个数量级
小机HP100S炸脱尾电机线修复成本(有钱的换电机的成本,没钱的绕电机的时间成本)尚且都比450贵很多,可想而知450以上这种机型炸尾电机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尾电机机型是有希望达到甚至超过尾传动机型的锁尾效果的,但仅限于尾变距系统(由于尾部转速可调且稳 ...

楼上说的相当在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呵呵,轴动或皮带传是尾传动机械化时代,而电子尾是电子时代,这样还差不多,只能说楼主是超前了,对于玩 ...

这帖子是你的小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帖子是你的小号?

ks呵呵,这让楼主多没面子?中国现在至少有一百万玩航模的吧?这中间出现五十个想改装成电动尾桨不是中国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首先,尾电机机型是有希望达到甚至超过尾传动机型的锁尾效果的,但仅限于尾变距系统(由于尾部转速可调且稳 ...

本贴最近一段对尾电机桨进行了一番安装实习,首先感觉尾电机系统的重量并不大,与现在的机械式尾桨相比,重量不会超过机械结构尾桨的20。这还是平民化的改装,如果是厂家研制,则采用电动尾桨的重量甚至有可能轻于机械尾桨。采用一级齿轮的电动尾就可以做到轻于机械尾桨!手头的电调二十A的重量几乎是十A电调的三倍左右,而十A重量显然远低于转动轴的重量。在效果上用电机抗扭稳定的效果不会差于机械结构,如果飞3D确实是反应慢,不过采用的是无刷电机,如果采用空杯电机,则反映还是很足!看到有人玩电桨直机飞行三D,就是动作稍缓慢。
说到传统陀螺仪是一插电就工作,本人发现情况要乐观一些,上电时并不转,而是在把摇杆向一侧推动进入最低点后将摇杆向另一侧推的时候后才转,甚至转起来也会停转,当然不同的部件就会有不同的反映,这也是感觉不一样的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本贴最近一段对尾电机桨进行了一番安装实习,首先感觉尾电机系统的重量并不大,与现在的机械式尾桨相比 ...

首先,重量增加,还是要看是增加在哪里,如果是在重心上,20g基本上没多大影响
而对于一台起飞重量800g的机子,尾巴增加10几g的概念,相当于一个150~160斤的人,手掌多重了2斤,平时双臂平举能做很久,加了2斤,就不一定只是少做一会儿的问题了。如果有兴趣,可以双臂各提一瓶一升水做平举,和什么都不拿对比体会下
而至于200瓦的空心杯尾电机(以主电机600w估算),这个没研究过,还有请专业人士回答重量和体积

网友F:
主要问题在于响应速度上,改变螺距最快改变转向很慢。由于尾桨惯性的存在尾桨方向正反变换会有延时,因此锁尾效果大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要问题在于响应速度上,改变螺距最快改变转向很慢。由于尾桨惯性的存在尾桨方向正反变换会有延时,因此锁 ...

楼上说的补充了我的想法了,我想的就是还是用变距,不是用定螺距尾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的补充了我的想法了,我想的就是还是用变距,不是用定螺距尾桨

变距肯定响应速度最快,这一点对锁尾而言最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重量增加,还是要看是增加在哪里,如果是在重心上,20g基本上没多大影响
而对于一台起飞重量800g的 ...

确实如此!电动尾桨是集中在尾部,而轴传的轴是分布在整个尾杆上,其重心作用在杆的中间,这影响的效果就明显不一样。通过实践发现用现成的三轴仪锁尾不合适,考虑了一下,好像是控制比例不对劲的原因吧?RD输出的电压信号虽然都一样,但它是直接驱动舵机中的电机,而要引出控制电调的功率,是不是在变化的比例上有差异?总感觉电机功率的变化要慢上一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