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黑遥控距离问题

楼主(2015-07-18):
如题,等老鸟帮新手解答!本人新手一枚四轴,D10黑,标配rx1002接收!naza v2飞控!为什么会每次我飞的时候都是大概两百米左右就触发失控返航?飞控设置的是远高400!感觉不理想啊!我接收天线都是朝下的啊!

网友A:
遥控天线与接收机天线平行为好   我的D10白  垂直飞高度1900失控。。摆放方式是  遥控天线与接受天线均水平与地面

网友B:
你是不是没把控射频功率设置为最大?

网友:
我也同样问题,开始的时候三两白米失控,后来调整一下四五百,再后来加个功放四叶草 七八百,再后来 直接定向八木天线,才TM堪堪破一千,这距离我真是日了狗了,(功率最大,关双向的前提下)

网友C:
你们真幸福,我的接收机先坏了,修了70,遥控放了几天,开不了机了,朱先生不睬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遥控天线与接收机天线平行为好   我的D10白  垂直飞高度1900失控。。摆放方式是  遥控天线与接受天线均水平 ...

遥控天线是弯折的还是直接直的?遥控天线与接收天线水平的,我四轴,接收天线是固定在前面2个机臂上,与地面水平,然后遥控天线应该怎么摆放?谢谢了,今天出去飞,按照osd信息是200米高,离家500米左右的距离,触发失控返航,白色d10,

网友:
功率最大的情况下 不够天线怎么放 都不应该才200米

网友E:
接收天线本人是朝下的,遥控发射天线平行

一直都是短距离飞行,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天线与接收机天线平行为好   我的D10白  垂直飞高度1900失控。。摆放方式是  遥控天线与接受天线均水平 ...

请问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收天线本人是朝下的,遥控发射天线平行

一直都是短距离飞行,呵呵

问题是目测两百米左右就触发失控返航,担心哪天GPS干扰,起飞点漂移,等于放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没把控射频功率设置为最大?

功率是开20的最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是开20的最大

那就是接收机天线没摆成九十度?

网友:
好像是90度最好吧

网友:
為接收机換个 2.4G PCB增益天線或許有帮助

网友A: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QQ截图20150719232755图1中 黑色是我的机架 环形   黄色是中心木板承载电子设备与电池等 蓝色点代表接收机 粉色偏紫的那个是我接收机天线的摆放方式 两条天线相互垂直 处于同一平面
图2种表示  黑色直线表示飞机平飞于遥控的正上方  蓝色为接收机    下面粉色偏紫的代表D10白 那个线条代表D10的天线   此时控的天线与接收机的天线相互平行  这个情况下达到过1800的高度
就算没有平行。。控天线与接收机天线垂直的情况下咋也能飞个400  500米远  高度100
据说碳纤维管子什么的 跟金属管一样的性质?能导电能屏蔽?    前辈跟我说天线GPS什么的  不能贴近碳管一类的放  要确保碳管不遮挡天线信号接收与发射
以我现在的接收机天线摆放方式  最适合高飞  但不适合平 远飞    。。我知道的大概就是这么多了   如果有错误请指正  立马改
第一次发图  不知道能不能发上去

网友:
。。图怎么发。。求指导。。或者哪里有教程。。
输入图片地址。。不懂怎么输。。输哪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遥控天线是弯折的还是直接直的?遥控天线与接收天线水平的,我四轴,接收天线是固定在前面2个机臂上,与 ...

以我的情况。。接收机天线直的  遥控天线直的 根据情况弯一个角度  毕竟飞机在动  遥控天线与接受天线平行   接收机天线向下无遮挡 两条线成90°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1中 黑色是我的机架 环形   黄色是中心木板承载电子设备与电池等 蓝色点代表接收机 粉色偏紫的那个是我接 ...

碳纤维材料确实和金属一样会导电也会屏蔽信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以我的情况。。接收机天线直的  遥控天线直的 根据情况弯一个角度  毕竟飞机在动  遥控天线与接受天线平 ...

记得看过遥控天线不是要弯折的嘛。不懂这个,周末飞弯折的,水平地面,然后就是机架碳纤维的, 天线直接绑在机壁,是不是也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看过遥控天线不是要弯折的嘛。不懂这个,周末飞弯折的,水平地面,然后就是机架碳纤维的, 天线直接 ...

弯折我认为是没什么影响的。。仔细看D10的天线。。弯折的地方能看到  那就是一条线  不是转接头  我认为是没什么影响的

网友(2015-09-04):
新人,先马克一下,后面接着看

网友:
想入d10的,哎,受不了了

网友(2016-03-19):
楼主,你看看咱俩的情况有没有相似的地方: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3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