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飞控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07-19):
今天用pixhawk装了一架四轴,但是起飞之后不久,地面站就提示DCM bad heading ,状态中指示灯也不正常了,以前也一直用这个飞控感觉挺好的,没出现过这种问题,上网查了很多资料,有用的不多,基本的解决方式是把GPS支起来,远离飞机,但是之前也是不用支起来的,也没遇到这问题。所以希望大神能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并提供一种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检查罗盘    校准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罗盘    校准罗盘

罗盘已经校准很多次了,还要怎么检查?

网友:
The DCM check runs by default on all boards and will trigger when the GPS implied heading and DCM’s heading estimated disagree by at least 60 degrees (configurable with the DCM_CHECK_THRESH parameter) for a full second.

网友A:
所以你 检查下 罗盘安装的位置  安装的指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 检查下 罗盘安装的位置  安装的指向

罗盘应该是在飞控中呀,飞控的安装方向没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罗盘应该是在飞控中呀,飞控的安装方向没错

还有一个罗盘在GPS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罗盘在GPS上

GPS上的罗盘一定要支出去吗,我看大疆和零度的四轴,都是在飞机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GPS上的罗盘一定要支出去吗,我看大疆和零度的四轴,都是在飞机里的。

不一定啊  但是摆放的方向有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啊  但是摆放的方向有讲究

GPS上面都是有标方向的,都是那个方向是机头方向,还有其他注意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GPS上面都是有标方向的,都是那个方向是机头方向,还有其他注意的吗?

那应该就是对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就是对的啊

可还是提示dcm bad heading而且是每次飞起来才提示,我怀疑是不是,飞机起飞后推油门产生大电流,产生的磁场干扰到了gps中的罗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还是提示dcm bad heading而且是每次飞起来才提示,我怀疑是不是,飞机起飞后推油门产生大电流,产生的 ...

你可以连接着电脑  推油门试试看  地面站上的指向对不对

网友B:
兩個羅盤有偏角造成的,最好檢查下是不是有電流干擾問題
這是一大隱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兩個羅盤有偏角造成的,最好檢查下是不是有電流干擾問題
這是一大隱患

怎么检查电流干扰,又怎么去避免?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检查电流干扰,又怎么去避免?

MP 里有一个校准的功能,但那个做起来很折腾,我也不太喜欢那么搞(太冒险)
所以我会试着把 GPS 架高,不然就是把罗盘旁边的电装用铝箔纸包起来,
再重新校过一次罗盘,然后试飞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