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80算简洁了吧,帮我参考下

楼主(2015-07-19):
我的280,银燕2204,电调银燕12A,CC3d。
所有东西都在下层,还没装图传,下层还有很多空间安装图传,2250电池,山狗一代,总重量565g,不加电池385g,顺便问下你们机机的重量,还有你们用的什么型号的桨,求推荐耐炸的桨

网友A:
看到18650电池了。

网友B:
电池爆发力不行

网友C:
玩穿越?这脚架结构必残

网友D:
电池与桨面处于同一个平面,稳定且性能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18650电池了。

嗯,刚DI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爆发力不行

就是不暴力,只能飞五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穿越?这脚架结构必残

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与桨面处于同一个平面,稳定且性能好 !!

我把电池装在机腹也很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暴力,只能飞五分钟左右

不是吧,我的三洋18650的简单飞有10分钟哦,暴力也就4-5分钟。

网友E:
据说ATG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我的三洋18650的简单飞有10分钟哦,暴力也就4-5分钟。

我的电池是三星的,最多飞6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据说ATG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