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电压问题求老鸟们解答

楼主(2015-07-19):
我现在是3s2200电池电压每块4.2v充满!3块插是12.5v满!那要是4-6s大容量电池每块也是4.2v吗?满电压和最低电压是多少啊或者是每加块电池就加4.2v?还是有别的算法?

网友A:
充满4.2 X S数,单节4.2V,一般放电最低3.7V,测试容量最低电压2.75V,长期不用保存电压3.8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满4.2 X S数,单节4.2V,一般放电最低3.7V,测试容量最低电压2.75V,长期不用保存电压3.85V。

简捷、全面。完全正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充满4.2 X S数,单节4.2V,一般放电最低3.7V,测试容量最低电压2.75V,长期不用保存电压3.85V。

测试容量时这么低的电压,是指放电到这个电压然后充满嘛?这么低的电压电池不会损坏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捷、全面。完全正确!

谢谢,上论坛看别人贴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试容量时这么低的电压,是指放电到这个电压然后充满嘛?这么低的电压电池不会损坏嘛?

一般放电不用放到2.75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试容量时这么低的电压,是指放电到这个电压然后充满嘛?这么低的电压电池不会损坏嘛?

不会,放完停止后电压会慢慢上升到3.3V左右的,但不能这电压长期存放,然后再充满或充到3.85V保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测试容量时这么低的电压,是指放电到这个电压然后充满嘛?这么低的电压电池不会损坏嘛?

不是。千万不要!放电最低最低也不能超过3.3V,不然电池就完蛋了。测试电压是指低于这个电压,测试设备就没有显示了。

网友D:
前几天航拍,使用的是鹰眼专业版显示器,供电3S电源被无限制放电了,白菜,其中一个电芯只有0.01V了

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满4.2 X S数,单节4.2V,一般放电最低3.7V,测试容量最低电压2.75V,长期不用保存电压3.85V。

最低电压是整体3.7例如1-6s都是3.7v还是单个3.7v乘以s数=最低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低电压是整体3.7例如1-6s都是3.7v还是单个3.7v乘以s数=最低电压?

单节3.7V,3.7 X S数,如果3S整体3.7V电池已经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节3.7V,3.7 X S数,如果3S整体3.7V电池已经报废了。

就是不管多少mah都这么算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航拍,使用的是鹰眼专业版显示器,供电3S电源被无限制放电了,白菜,其中一个电芯只有0.01V了

哭 ...

那这个电芯就坏了,就算充电回来容量也很低了,而且内阻已变大了。显示器用的电池应该装个3S电池保护板,这样就不怕电池过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管多少mah都这么算是吧

不管多少mAh电压都一样,mAh就是容量,就是这个电池能充多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多少mAh电压都一样,mAh就是容量,就是这个电池能充多少电。

谢谢老师的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指点

不管气,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千万不要!放电最低最低也不能超过3.3V,不然电池就完蛋了。测试电压是指低于这个电压,测试设备就 ...

好的,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