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炸掉个元件,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2015-07-19):
无刷太暴力了,练翻得时候炸鸡,这个元件外壳炸掉了,里面是铜线圈,无法对频,研究了下最终还是焊好了,可以正常飞,请问大家这元件有换的吗,谢谢

画红圈的位置

画红圈的位置

网友:
貌似是电感吧,接收信号的,似乎是要匹配的,找个无线电的资料看看

网友:
电感,你可以去网上找其他的接收机的图片,看看那个电感是什么型号的,你另外买个即可,这种一般很常见,电路板什么都有

楼主:
多谢楼上的朋友,关键是不知道型号,外壳碎了

网友A:
关于mini cp电感之类的问题可参考这帖,很有帮助: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16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mini cp电感之类的问题可参考这帖,很有帮助: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