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8 精灵2 出问题 高手看看什么情况

楼主(2015-07-19):
昨晚飞完一电然后换电起飞
突然发现在自稳模式OSD出现gps和ATI跳动 然后马上手动降落
进行罗盘还有IMU校准,插上电脑检查发现遥控U通道档位都切换没有问题
都是在8颗卫星以上进行的
然后升级固件,现在到在GPS档位上会出现ATI的跳动
再后来再重刷一次固件,发现已经不行切换到GPS档了 怎么切换都只有ATI ATI 和GPS FS档
以上都是在调参软件 精灵模式上进行的

然后我换到NAZA-M模式 才能切换出GPS档 ATI 还有 GPS FS
看起来是正常了 但还是不敢飞
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情况

出现跳动情况是6颗卫星以上才出现 6棵以下是ATT正常
另外 还同一时间发现 遥控的俯仰 拨轮出现漂移了 草···

各位大神请看视频

网友:
没看懂啥意思?

网友A:
校准下遥控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下遥控器试试

校准过几次了

网友B:
精灵我都用M模式,我的GPS的三段开关有点接触不良,GPS模式,用手轻磁一下,就是ATT,然后又回到GPS,不碰没事,你看是不是三段开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灵我都用M模式,我的GPS的三段开关有点接触不良,GPS模式,用手轻磁一下,就是ATT,然后又回到GPS,不碰 ...

遥控没有问题 在遥控校准哪里 还有飞机遥控器哪里看 都是正常的 没有漂移现象

网友C:
重新校准地磁,在空旷开阔地飞行。。。618的精灵2,地磁敏感度很高,一点地磁干扰就不让切GPS,我还遇到好几次GPS,ATT模式乱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校准地磁,在空旷开阔地飞行。。。618的精灵2,地磁敏感度很高,一点地磁干扰就不让切GPS,我还遇到好 ...

我也校准过了...

网友D:
全部校准一遍  换飞场 拆壳子看GPS是不是松了 看看等8星以上还跳不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部校准一遍  换飞场 拆壳子看GPS是不是松了 看看等8星以上还跳不跳

卫星数量8颗以上继续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