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推荐入门机型

楼主(2015-07-19):
以前玩车玩四轴的,准备入一个电直玩一玩,求推荐,不要太大的,预算随意,新手入门的机型,飞熟了再换

网友A:
450,懂行的都知道450的好,门槛不高,配件可以说通街了,机子飞着也稳。如果太拘束预算的话,后期维护费用会更高的。注意直机的技术是摔出来的。呵呵

网友:
450 X3这两个里面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懂行的都知道450的好,门槛不高,配件可以说通街了,机子飞着也稳。如果太拘束预算的话,后期维护费用 ...

亚拓的450?450 pro 还是450l?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拓的450?450 pro 还是450l?

你还L,pro,看土豪来了,这个没所谓啦,只要预算足,450规格的就是配件好找,经济性好,性能也算中等吧
建议一下子别搞一堆合金零件的,虽说合金的精准,但不一定耐摔,工程胶韧性好,样子一般,多飞吧

网友:
X3吧,飞个悬停,小航线比450稳点

网友:
伟力977
mini cp
不要听什么450,你会哭的

网友:
万国牌450

网友:
经济型万国牌,壕型国际名牌

网友:
个人建议X3,X3塑料件较多,炸了不怕有隐性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