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装机。。历时4天。。还没首飞。。没底啊

楼主(2015-07-19):
第一次装机,从零开始,飞越450FBL,一步一步依照说明书,论坛攻略,终于装完,调试好K8,期待首飞,祈祷

楼主:
线全在外面,不好看,里面没地方走,线不够长。

网友:
旋翼头 L臂装反了

网友:
像我这种把线放里面的,好看是好看,没次修飞机的时候下罗斯下的我蛋疼

网友A:
相位器和大桨装反了

网友B:
楼上都是好眼力啊,这个舵机臂用不着易碎的,直接原装的。

楼主:
桨装反了,旋翼头你确定反了么?原装就这样,我只加固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位器和大桨装反了

桨装是反了,相位位器也是反了,马上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都是好眼力啊,这个舵机臂用不着易碎的,直接原装的。

红色的是易碎臂啊,才知道,红色醒目才装的

网友C:
多少钱 我就买了一个空机 不知道配什么配置

网友:
要炸了要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 我就买了一个空机 不知道配什么配置

某宝买的飞越450FBL套机,中等配置,去搜很多的。

楼主:
首飞成功,稳稳悬停收工

网友D:
头罩柱长的白色胶圈应该装在头罩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头罩柱长的白色胶圈应该装在头罩上。。。

就扣上摆POSS拍照,裸飞

网友:
我油直纯小白,还记得机机到的那天那个激动呀!整晚没睡愣是也是从零开始装到第二天天亮才装好。现在想想装新机最幸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头罩柱长的白色胶圈应该装在头罩上。。。

哈哈哈

网友:
这才算刚开始,加油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