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410超轻机架,使用3S 3300mAh锂电悬停近20分钟

楼主(2015-07-22):
此乃本人的第一架四轴,报配置:DH410折叠机架,飓风2216 KV800电机,乐天20A电调,ATG1147桨,APM2.8+6M GPS+电压电流传感器,3DR数传,RX1002接收
今天使用3S3300mAh电池悬停近20分钟,总重980G

青岛这天气,时不时的来阵大风,刮得我的小心脏是一颤一颤的
BB响设置的3.5V,飞了17分钟后还不见报警,以为没接BB响呢,为了安全起见就降落了,落地后单节电池电压还在3.7V左右

网友A:
这个airgain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airgain是什么?

接收机天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收机天线

这种增益天线能明显增加遥控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增益天线能明显增加遥控距离?

还未拉距测试

网友:
没云台没相机,

网友B:
我也青岛  风真烦人

网友C:
能否上个图看看11寸桨两个桨尖还有多少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青岛  风真烦人

青岛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上个图看看11寸桨两个桨尖还有多少距离

1.5CM

网友:
看来11寸是极限了,我还是用10寸吧,谢谢

网友:
机器装的不错呀

网友:
走内线好装吗?我看看实在太复杂了,还是走的明线

网友:
牛,我也是这个机架最长才十分钟

网友:
接收机换了天线好么,希望上测试报告

网友:
这个基本上叫悬停Hover,不是飞行Fly。

网友:
800KV的电机上4S电更好

网友:
980g用2216有点大了,还不如2212或者2312 KV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