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个把月X5终于上天,顺便试试480的花牌新电机

楼主(2015-07-19):
         作为一个平民直升机爱好者,一直都飞500以下的小鸡。前些时间收的江苏一位魔友的X5,因为一些小插曲折腾了个把月终于搞上天。主要是第一只自己的大机,对于我来说算大了,所以发个帖子纪念一下。
      为啥选择550级的呢?主要是图个电池方便,一个电池搞定。上了600就的双电12S动力才够猛了,成本相对加大。所以X5很合适我。

折腾了很久

调机

出发

天气太热了,本不想出门,但还是按耐不住。
发个视频,因为第一次飞X5,心态不稳,飞的也一般。
?from=y1.7-1.2

         顺便一道测试了一下花牌新2520  10磁钢电机
飞机是PRO改的480,由于技术一般只能简单测试一下动力,自我感受一下 和8磁钢2520还是我另一只480用的460MX电机的区别。电调V3 50A、 精灵定速模式、电池是用了2年的达普1200  40C 6S电池的、电机齿12T直齿、进角5° 、 32KHZ ,飞的时候感觉这参数不是很合适,但75%定速油门都很给力了,感觉这个电调参数还没发挥这个电机最完美的效率。之前也用过8磁钢的2520,感觉都很不错,动力是完全满足480级别的飞机。由于天气太热了,准备下次试试在把进角调到15°看。
?from=y1.7-1.2

包装不错

做工也给力

大小和8磁钢 的2520一样,重量也一样。但是用手转动,和8磁钢的2520有很大区别,10磁钢的2520明显顺滑的多了,相当不错。

焊接头子,一定要用好点焊锡丝,避免虚焊危险。

用12T直齿装上,调好间隙。

试了试  5°进角看效果怎么样,结果是定速75油门,都很爆了。今天主要是天气太热,没继续测试。下次准备试试15°进角,看看。

PRO机身都完全装的下。

网友A:
一直心仪X5,可惜错过了好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心仪X5,可惜错过了好时段!

现在弄也不晚,X5很漂亮。

网友:
  齿轮间隙是不是太近了啊

网友:
群友前来顶贴

网友:
X5电机有那么烫吗  还弄个专用的风扇降温呢

网友B:
哪买的10磁钢花牌2520 如何区分呢

网友:
我也想入x5,无米!

网友C:
恭喜X5升天,谢谢闻机哥的分享!想请教下几个问题,你的大盘齿是否为150T?按照你的电机齿12T去算,最高转速才3338左右呀?电机轴是3.17还是3.5?

网友:
小唐崭新的x5,不过他现在看不上了,他爽飞他的700N(os105)

网友D:
X5还是不错的飞机,可惜我已经出了,上周我也测试了花牌2520(10级)的电机用在X3上,好盈50A电调(设定定速存储模式),电机齿13T,格式1450毫安电池,正常模式50油门就爆的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X5升天,谢谢闻机哥的分享!想请教下几个问题,你的大盘齿是否为150T?按照你的电机齿12T去算,最高转 ...

你说的是我改的480大齿盘吗i?这个新2520电机,是3.5的轴。用12T电机完全够了480了,如想在爆点用13T也行,这个看个人喜好。我另一只改的480用460MX,13T直齿精灵定速81%油门转数很高了。480这个级别的机子 上3600机子就不怎么受的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X5还是不错的飞机,可惜我已经出了,上周我也测试了花牌2520(10级)的电机用在X3上,好盈50A电调(设定定 ...

是的,因为之前我用8磁钢的2520,13T直齿在改的480上 70油门都感觉太高,所以这次改成12T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买的10磁钢花牌2520 如何区分呢

马上就上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我改的480大齿盘吗i?这个新2520电机,是3.5的轴。用12T电机完全够了480了,如想在爆点用13T也 ...

嗯 就是你的大盘齿 直齿150T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 就是你的大盘齿 直齿150T对吧?

是的

网友E:
蟹子真是暴力货

网友F:
呵呵。。。闻机兄和我的想法一样。550级别飞机最适合我们了!
你的X5脚架装的好丑。哈哈!

网友G:
楼主X5用的DEKO3300?电调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闻机兄和我的想法一样。550级别飞机最适合我们了!
你的X5脚架装的好丑。哈哈!

脚架不便宜,不敢随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蟹子真是暴力货

蝎子  和 亚托电机都不错,这个是公认的,但是价格确实不是随便就能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X5用的DEKO3300?电调是什么?

是的  DEKO 3300  好舵机 ,电调就是V3 100A

网友H:
楼主,我的还在装,遇到个问题,你的是尾双推还是单推?我发现尾舵机拉杆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的还在装,遇到个问题,你的是尾双推还是单推?我发现尾舵机拉杆长了

我的是双推。尾舵机拉杆长,这个尺寸应该有标准的吧,查查标准是多少,在量一下你的是多少、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双推。尾舵机拉杆长,这个尺寸应该有标准的吧,查查标准是多少,在量一下你的是多少、

我指的是尾巴上连舵机摇臂和双推摇臂之间的钢丝,长度长了,没法满足,尾推在中间,连杆与舵机臂成90度。能给我拍张,尾巴中立时的,照片吗?泰式狗屎的网站下载下来的PDF都打不开。买的空机说明书都***的老款的。真心无语了。连新款旋翼头拉杆长度都没有标注还是我自己上铁汉哪里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指的是尾巴上连舵机摇臂和双推摇臂之间的钢丝,长度长了,没法满足,尾推在中间,连杆与舵机臂成90度。 ...

网友H:
能在拍张尾舵机的连杆的特写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在拍张尾舵机的连杆的特写吗,谢谢

帖子里面有这个图

网友:
好飞机,顺便对下时间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  DEKO 3300  好舵机 ,电调就是V3 100A

我的5.5也是这配置,但情况是V3的BEC会供电不足,DEKO3300太耗电了,反正你小心。搞的我只有弄直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5.5也是这配置,但情况是V3的BEC会供电不足,DEKO3300太耗电了,反正你小心。搞的我只有弄直驱试试
...

V3的2根输出线都接了吗? 还有我用的7.4V供电。5.5机身本身有点笨重。

网友G:
引用 楼主:
V3的2根输出线都接了吗? 还有我用的7.4V供电。5.5机身本身有点笨重。

肯定都接了啊,等我试试独立供电,看还有没有问题,我最先设置的7.4V,后来改成6V还是不行

网友:
你们x5 用多少mah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肯定都接了啊,等我试试独立供电,看还有没有问题,我最先设置的7.4V,后来改成6V还是不行

6v台太低,不行试试8.4.我暂时还没出现你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