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加装第三方云台及小蚁后如何设置重心

楼主(2015-07-19):
精灵2加装了第三方飞宇2轴云台和小蚁相机后应该怎么设置重心?

网友A:
电机头放两块一毛的钢钱,相机后中向电机这方向偏下并列两块一毛的钢钱,平衡性很高了这样,

网友:
好象我看错了地方,是在H4-3D用小米时,不是第三方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头放两块一毛的钢钱,相机后中向电机这方向偏下并列两块一毛的钢钱,平衡性很高了这样,

我的意思是调参软件里不是有个设置重心的嘛,就是那个x,y,z的。

网友B:
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嘛?

还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调参软件里不是有个设置重心的嘛,就是那个x,y,z的。

这个是调GPS的重心的,不是调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调GPS的重心的,不是调云台

那你知道加了云台该怎么调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调参软件里不是有个设置重心的嘛,就是那个x,y,z的。

那个是写GPS到重心的距离,

云台上,你要物理上平衡,不是软件上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写GPS到重心的距离,

云台上,你要物理上平衡,不是软件上调的,

那GPS到重心的距离不也变了嘛。需要调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