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老模友改的日本15级发动机 比三叶好用多了!和YS OS 差不多。

楼主(2015-07-19):
无锡老模友改的日本15级发动机 比三叶好用多了!和YS OS 差不多。

网友:
三叶这么差怎还用他的化油器和排气管,扔了

网友:
三叶这么差,怎还在用他的化油器和排气管

楼主:
把后盖改一改  估计转速还可以上去一点

网友:
原装的后盖确实比较复杂,不知道为啥那样设计,只是为了装螺旋桨?

网友:
分享改装方法肯定值得点赞,不过楼主这标题真不咋滴。

网友:
和OS\YS差不多??? 太夸张了吧。。。
手头有一个这个发动机,要精度没精度,要材质没材质,让我拿来做燃油腐蚀试验了。

网友:
    我觉得把气缸后侧的散热片减短,虽对减轻重量或便于安装有利,但对均衡散热不利。在模型飞行中,发动机前侧散热比后侧要好,因此,有不少发动机气缸后侧的散热片都有加长(例如新款的“超级老虎”等),就是为了这一点。建议气缸散热片不加改动,那也是为了省事。更换气缸后,每一个都进行这样的修改,似比较费时。当然,去掉几片气缸顶部的散热片是合理的。但就我自己使用而言,也不打算进行这一步了。我觉得这款发动机高高的汽缸头挺好看,它和其他一些车模发动机也有所不同,有些特点,就这么着吧。
    这发动机属短行程类,转速高但扭矩必然会相对低一些。也就是说,即使转速能和相同气缸工作容积的YS或OS接近,但扭矩就未必了。特技型发动机更追求扭矩大,在遥控模型的使用条件下,这款发动机在扭矩方面可能会有一点点蹩脚。当然,又不是去竞技,飞飞玩,完全不必计较。几十块钱的发动机,经改装达到能实用,已是很成功了。

楼主:
发动机磨合的时候 出现大量黑色油污

网友:
就这破玩意儿,下这么大的功夫!不值啊!

网友:
新款三叶,质量很不错。

网友:
吹牛也不看看实际,能跟OS   YS比???

网友:
真是醉了,受不了你

楼主:
比三叶好用多了!和YS OS 差不多。

网友:
这发动机烂死了,很快会拉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