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级用什么舵机比较好?

楼主(2015-07-19):
一会就坏了3个舵机了~求教用什么舵机?俺是农民~

网友:
金属齿舵机

楼主:
那个牌子?

网友:
严重怀疑你舵机坏的原因不是质量不好。查查自己的机吧

网友A:
多大的舵机啊,怎样个坏法?扫齿了还是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舵机啊,怎样个坏法?扫齿了还是烧了?

都是一直抖个不停~拿风筒吹干了都是一样

网友:
银燕的舵机

网友:
进水了吧。

网友B:
舵机抖动需要拆开舵机用酒精浸泡(油漆店有售,5元一瓶那种工业酒精),也请别忘了浸泡清洗一下插头,待风干后齿轮箱与电路板灌满润滑脂就可以继续使用了。

如果第一次拆舵机,需将齿轮按次序拆解,同时做好记录,可先用手机多拍几张齿组照片以方便后期重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抖动需要拆开舵机用酒精浸泡(油漆店有售,5元一瓶那种工业酒精),也请别忘了浸泡清洗一下插头,待风 ...

天哪水可以么?

网友B:
绝对不行,溶解胶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对不行,溶解胶质的。

已经在泡了很久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在泡了很久了...

买银燕金属齿(12克)吧,不到二十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银燕金属齿(12克)吧,不到二十蚊

用什么做防水呢?线路板那边灌满黄油性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做防水呢?线路板那边灌满黄油性么?

银燕我没做防水,其他做了防水。
我以往都是只在电路板涂硅胶防水,后来发现水会从轴间隙进入到电机和电位器,所以将齿轮箱处用油脂密封。

网友C:
         抖舵一般有几种原因引起,BEC的问题和干扰应该不在你这个例子内,因为你开始使用是好的,也没有更换过其他设备吧?

         一种原因是减速齿轮组的精度配合出问题,如舵机撞击过,壳子变形,甚至里面的轴弯曲,这样舵机可能扫齿,轻则抖舵。如果是轻微抖舵,

摇动几下摇杆就不抖了,一般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一种是舵机进水,电位器接触不良,或者舵机用久了电位器碳膜磨损,清洗可以解决、暂时解决、或者减轻故障。

       还有就是激烈撞击下,有些舵机的石英晶体损坏引起的狂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抖舵一般有几种原因引起,BEC的问题和干扰应该不在你这个例子内,因为你开始使用是好的,也没 ...

有个新买的灌了705~705干了后就不行了!开控就抖,关控就没事,开控了打方向都没反应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个新买的灌了705~705干了后就不行了!开控就抖,关控就没事,开控了打方向都没反应的

可能是最上面一个齿轮安装位置不对,例如应是左旋到上限你可能装在右旋的下限,使电位器不能回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最上面一个齿轮安装位置不对,例如应是左旋到上限你可能装在右旋的下限,使电位器不能回中 ...

不是~拆开齿轮箱的时候齿轮整套一起拿出来的,也没齿轮掉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拆开齿轮箱的时候齿轮整套一起拿出来的,也没齿轮掉出来

你这样试试:
1、卸下齿轮,接通遥控和舵机,(发射机处于中点位置),舵机电机会转动不停
2、用手拧动舵机电位器,检查电机是否能随电位器转动而变速和正反转。
3、用手拧动舵机电位器使电机刚好停转,然后拔下舵机电源
4、重装齿轮组,保证最上面齿轮(有卡位的那个齿轮  其突出的地方必须处于中间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试试:1、卸下齿轮,接通遥控和舵机,(发射机处于中点位置),舵机电机会转动不停
2、用手拧动舵 ...

明天早上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