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火花打孔断断续续的

楼主(2015-07-19):
今天试着用电火花取断丝锥,可是火花断断续续的不连续放电,用电动车充电器和变压器都试了,电容用的450v35uf两个,电阻用电炉丝调到20欧姆,用的井水。请教大家怎么回事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8毫米丝杠进给,稍微进给一点就短路,不进给不打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8毫米丝杠进给,稍微进给一点就短路,不进给不打火。

     哈哈哈和我D的一个毛病

网友:
进给量太大了吧!如果是用手转动进给的话,弄个大直径的转轮扭慢一点就可以咯,或者找个废光驱也很好用哦!

网友A:
不知你打多大丝锥 ?电流不要太大控制2A以内 电容也20uf就可以 我以前用M10的丝杆拧过 你M8应该不会有问题 最后建议如果常用而不是玩 还是搞个进给装置 用步进马达速度可以达到2mm/min

楼主:
毛病找到了,原来我用的是红铜电极,应该用黄铜。刚好下雨我接了些雨水,比井水效果好,电压到70多伏,两个潜水泵电容。不过打进到丝锥的一半时火花很小而且容易沾工件,好在是个通眼翻面再打,断丝锥已经取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毛病找到了,原来我用的是红铜电极,应该用黄铜。刚好下雨我接了些雨水,比井水效果好,电压到70多伏,两个 ...

    找收音机天线最细那根

网友B(2015-10-16):
楼主为什么我的电火花不会连续    第一是不是进给太多手动的  第二铜线芯做电极
电源是用电瓶车充电器的 25欧100  35UF450u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什么我的电火花不会连续    第一是不是进给太多手动的  第二铜线芯做电极
电源是用电瓶车充电器的 2 ...

黄铜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电容太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黄铜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电容太大了。

上面电容打错了 35uf450V

电容要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电容打错了 35uf450V

电容要多大?

我使用的是电容18uF    电阻26Ω,电压45-53v可调。
注意 安全。。。 。。。特别提醒家里的漏电保护器在这里不起作用!!!!!

网友:
对于RC振荡电路来说,增大电阻R即可降低振荡频率,减小电容可提高频率。
电阻主要还是限流作用,不能太小。要考虑电源的容量。电容要用无极性电容,耐压100v以上。电源电压48v,电阻25Ω,选定后。电容越小频率越高,火花越小,电容越大频率越低,火花越大,加工面越粗糙,再大就断火了,还有水的因素,内阻越大火花越小,加工面越精细,机油要比纯进水好些,纯净水要比自来水好些。
注意负击接黄铜棒,正极接工件。
电火花电路很简单,很容易起振。
千万注意安全,对人体安全电压36v,电流50-80mA,如果潮湿情况下还要降低。千万不要用手触摸电极2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毛病找到了,原来我用的是红铜电极,应该用黄铜。刚好下雨我接了些雨水,比井水效果好,电压到70多伏,两个 ...

电容容量太大了,电压70v,电容你用1个试试,或调整到25UF左右,会有惊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