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212KV1400配桨

楼主(2015-07-19):
请问,关于2212KV1400配桨.如果配7寸的桨可以吗?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同问这个问题

网友B:
我用1400配7060腰推飞过 前拉没试过

网友C:
1400KV 配 8X4 槳最理想, 8X6 可以飛快一些,不過電流比較大,最好不要長時間全油門,前拉後推我都試過用,機機全重最好不要超過 700g ,速度也可以.

楼主:
如果用7寸桨飞iconA5腰推可以不?还是2212kv1400的电机

网友D:
你的情况,7寸及以下肯定可以的,8寸最好,上9寸要小心,看电机够不够强了,我飓风2212 kv1400,7-9寸桨通吃,

网友E:
配桨大小跟电池电压有关,2212KV1400用3S电池最佳配桨是8060。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