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魔,装机第一次试飞成功。大虾指导一下。

楼主(2015-07-19):
银燕2212电机,银燕20A电调,F450机架,APM2.8+6M天线。富斯I6遥控..

方向向前后左右的时候,感觉飞机飞得很快。有没有办法能调得像大疆一样很平稳很平顺的移动,不用很快速

?from=y1.7-1.2

网友A:
1,入魔多轴选择正确
2,需要注意每一次起飞返航是否设置成功
3,千万别在飞行过程中GPS和姿态、手动,来回切,等你找不到头尾想关控返航时,它飞丢了你就哭了,之就叫切切切,切没了。
4,确保周围50米没建筑物,30米内没大树和高压线等等类似的东西。
5,确保你的图传接收看得清,遮阳罩我是信不过,或者你凌晨飞,或者你夕阳飞,或者你阴天飞,太阳高高挂的时候尽量别飞,主要天气热,容易出问题,还有就是你看不清屏幕容易出事故。
6,千万别信自动返航,信OSD数据,信地标,信GPS的数据和你的眼睛!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入魔多轴选择正确
2,需要注意每一次起飞返航是否设置成功
3,千万别在飞行过程中GPS和姿态、手动,来 ...

非常感谢楼上的教导、学习了。

网友:
apm就那样,没事,习惯就好了,话说低端飞控里我感觉就大疆的手感最好,慢慢调吧,你那个飞场真心不赖

网友B:
各位魔友...apm飞控油门通道反向咋整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各位魔友...apm飞控油门通道反向咋整啊??

控上有一个正反设置,调一下正反设置的油门就可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控上有一个正反设置,调一下正反设置的油门就可以了啊

是在通道参数那把1置为-1吗??

网友:
想飞慢可以调最大速度,这个速度是参照GPS的。

网友:
富斯I6遥控好用吗?看起来性价比很高。GPS用处大吗?

网友(2015-08-21):
续航怎么样

网友:
兄弟我也是新手,一直想入手,你这套大概多少m?

网友:
恭喜起飞成功,我的APM 还躺在电脑旁边连着USB呢, 哎

网友:
在地面站设置一下速度上限,或者在遥控设置一下把舵角缩小就能飞慢点了

网友D:
小白问个挨揍的问题。那小蘑菇是干什么用的? GPS用的?还是飞控用的??

网友:
正确的配置,精心的组装,耐心的调参,科学的试飞=成功。祝贺

网友:
恭喜,楼主有没有遇到过 一起飞,就直朝M2的方向冲,飞不上去,电调我也都校准过了。今天没有飞上去。

网友:
高大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白问个挨揍的问题。那小蘑菇是干什么用的? GPS用的?还是飞控用的??

gps+罗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白问个挨揍的问题。那小蘑菇是干什么用的? GPS用的?还是飞控用的??

那个就是GPS

网友:
你操作的时候动作不要太大,不要太紧张,一次动一点,那么飞机姿态就不会变化得很厉害了。和开汽车一样,一次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