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田宫M4灯组安装

楼主(2015-07-19):
在配件里怎么也找不到说明书中标注的led灯组,这是怎么回事?

没有这个配件怎么安装M4的前,后灯?

有图最好!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
貌似换了光纤灯组了?还是原本就没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换了光纤灯组了?还是原本就没灯?

咨询了专家玩家,换成了光纤灯组了,一个led灯泡串两个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咨询了专家玩家,换成了光纤灯组了,一个led灯泡串两个灯。

那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