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图传实现高清传输假想

楼主(2015-07-19):
一直有个FPV梦,玩过各种图传都是模拟画质,时间长了眼睛难受不说,画质是真的差,后来大疆出了高清图传,但是有致命缺点延迟。刚看优酷上的fpv视屏,发展把画面缩小后画质变清晰了。萌发了一个设想,摄像头的画面拍出来经过一个设备分割为左右两部份,由两个图传发射到地面端,再经过一个设备合成为一个画面,当然只是设想,我也不懂电子,可能有图传不同步等各种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能够实现?

网友A:
有现成的高清实时图传 http://teradek.com/pages/bol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现成的高清实时图传 http://teradek.com/pages/bolt

上万的东西想想还是算了吧

网友B:
楼主有个东西叫多径效应,你还认为给他放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个东西叫多径效应,你还认为给他放大了。

什么叫多径效应,求科普

网友:
多径效应(multipath effect):指电磁波经不同路径传播后,各分量场到达接收端时间不同,按各自相位相互叠加而造成干扰,使得原来的信号失真,或者产生错误。比如电磁波沿不同的两条路径传播,而两条路径的长度正好相差半个波长,那么两路信号到达终点时正好相互抵消了(波峰与波谷重合)。这种现象在以前看模拟信号电视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在看电视的时候如果信号较差,就会看到屏幕上出现重影,这是因为电视上的电子枪从左向右扫描时,用后到的信号在稍靠右的地方形成了虚像。因此,多径效应是衰落的重要成因。多径效应对于数字通信、雷达最佳检测等都有着十分严重的影响。--------搬运自百度百科。

网友:
那你直接用小屏幕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