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拍摄界面的时间日期等数据和osd的飞控数据叠加到一块了

楼主(2015-07-19):
山狗用来FPV时接图传osd时 显示屏上的画面四个角被山狗自带的时间电量等数据占了  一加上飞控上的数据就乱了  能不能把山狗拍摄界面的信息显示去除啊

网友A:
可以去除,日期标识关闭就行了

网友B:
山狗现在做的厂家多了,不知道你买的是那个,有2个办法解决你说的问题:
1. 关闭日期标签显示
2. 关闭OSD信息显示,菜单里面有个OSD项,可以关闭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狗现在做的厂家多了,不知道你买的是那个,有2个办法解决你说的问题:
1. 关闭日期标签显示
2. 关闭OSD ...

多谢  已解决  关了osd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除,日期标识关闭就行了

加一个好友呗,朋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加一个好友呗,朋友

加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了吧

qq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qq多少?

网友:
关了山狗自带的OSD信息,你的能输出视频,应该是能关日期标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