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点废物D个不乱灰灰的锯子

楼主(2015-07-19):
路边捡的电机电调,电机绕线,电调修复

找个盒子,邻居家装修仍的

电调要信号才能转哒,咋整?找遍平时搜集的垃圾终于
终于在一个遥控插座上找到磨掉型号的芯片一枚,
没型号咋整?没事儿,我猜,经过对电路引脚的分析
还真把型号给猜出来了undefined

成品出炉全密封,锯下来的灰灰不再乱飞了

网友A:
LZ动手能力真强,同时建议找个555IC稍研究一下能做个变速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动手能力真强,同时建议找个555IC稍研究一下能做个变速出来的。

可以调速的,只不过不是无级,无级没必要,程序随便写了个5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调速的,只不过不是无级,无级没必要,程序随便写了个5级

其实就是PWM,用555模拟一下,几个小元件就行了,然并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PWM,用555模拟一下,几个小元件就行了,然并卵,呵呵

还是单片机方便点,555还要做扳子,洞洞板又难看,搭棚又难得飞线,555做体积大不说,多用焊锡多用电,焊锡很贵的说。

网友:
买个便宜的舵机测试仪,就成无级调速的了

网友(2015-11-07):
在哪里,也去捡点

网友:
楼主真会捡东西,而且会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