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爱450l

楼主(2015-07-19):
飞了近一年的450l之前电调的电源线居然因为用太久的缘故断了……返厂顺便买了个新的。既然电调换了就索性把电机也换下,用了太久的缘故460的轴向虚位很大了。这次拿到了花牌测试版本的十级2520,就正好装了上去。帅气~接下来再详细讲点废话

450L这款飞机飞了好几百个起落,460MX都用得破旧了……不得不说确实是台好玻璃机。

优点主要就是轻和超低的DFC旋翼头,所以飞起来手感十分轻盈,轻盈的同时也就是暴力,就算700E,飞起来的手感也没这台小暴龙暴力,还有就是超低DFC旋翼头,旋转中心面非常靠近机体重心,所以翻滚起来非常舒服,灵敏而又迅速,从未有一台机子给过我这么屌的感觉。

但是这台飞机最大的缺点也是最大的优点就是过于纤细,很需要维护,可能并不太适合新手朋友,所以想要用450L练习悬停和航线的朋友,我觉得X3或者450PRO会更加适合。

另外说说新搞到的这颗十级磁钢的花牌2520,据说是老高又折腾了,出了新款的花牌2520,外转子上用了十颗磁铁。

我对比了下460,老款花牌2520和测试款花牌2520.经过简单的飞行测试。

发现发热程度是460<老款2520<测试款2520,

暴力程度460mx<老款2520<测试款2520。

嗯,460里面是6颗磁铁,用手转的顿挫感很强,老款2520是八颗磁铁,顿挫感比较强,测试款2520是十级,也就是十颗磁铁,顿挫感比较弱,接近我800mx的感觉了,

另外,发热与暴力共存的蝎子2520,也是十级磁钢。通过我的经验对比,发现磁铁越多似乎发热越大,但是也越暴力。究竟是选择暴力,还是省电低温,就是萝卜青菜了

不多说了,赶紧睡觉,准备明天的暴力飞行。

夏日飞行必备套装

这次的电调反正装了,防止电源线根部因为经常晃动的原因断掉。

戴上头罩,450L依旧那么的帅气!

可以看到外转子内壁是六颗磁铁

测试款花牌2520  10颗

老款花牌2520  八颗

网友:
冰人十字盘不错我也用这个,一年多了大炸小炸无数还给新的一样

网友:
期待明天庄工的视频

网友:
庄工好帅啊

网友A:
砸亚拓的贴子怎么没了

网友B:
DFC就是为变态的暴力人士设计的,简结,实用,好操,
但如果想耐摔些,建议在舵机臂,连接杆,舵机齿轮,的选择上尽量选塑胶的,
甚至特意在舵机臂上锯掉一些,故意留出弱点,可避免摔时的整体性损失

网友:
dfc炸机损失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砸亚拓的贴子怎么没了

貌似被和谐了

网友:
暴力程度测试款2520<老款2520<测试款2520。
这句话没看懂

网友C:
A<B<A 这是什么逻辑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A<B<A 这是什么逻辑关系

哈哈不好意思~手残写错了~谢谢指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不好意思~手残写错了~谢谢指正

你这个电机哪买的 我也想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机哪买的 我也想要

花牌他们还在测试吧~现在还没对外销售哦~其实如果你不是追求像蝎子一样的极致暴力的话,现在市场上的八级花牌2520很不错的~我们杭州好多人在用,反映都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牌他们还在测试吧~现在还没对外销售哦~其实如果你不是追求像蝎子一样的极致暴力的话,现在市场上的八 ...

既然要换 就直接换个新款 要不白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FC就是为变态的暴力人士设计的,简结,实用,好操,
但如果想耐摔些,建议在舵机臂,连接杆,舵机齿轮, ...

其实dfc维护简单,手感直接才用的。舵机臂上开缺口很不错~非常有用,非常能保护舵机,不过我实在太懒,而且deko不是有人托它榔头都敲不坏么,我就假设它不会坏了。我炸了两次机下来~dfc炸鸡损失也还好,就是dfc臂的塑料球头扣价格感人,超级易损

网友D:
我也是亚拓450L,确实很喜欢,飞的挺顺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亚拓450L,确实很喜欢,飞的挺顺手的

是的~飞过x3,个人感觉手感并没有450l好,但是450l唯一致命缺点就是不耐炸…维护麻烦…轴类容易歪…轴承容易坏…齿轮和球头扣容易磨……不过对比它的手感~我觉得一切付出还是值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dfc维护简单,手感直接才用的。舵机臂上开缺口很不错~非常有用,非常能保护舵机,不过我实在太懒, ...

所有部件都是坚不可摧的,那么炸机时的力往哪泄,不然顶坏主轴,斜盘轴承,到时你就知道斜盘精度怎么了松动的原因了。所以我还是会注意留白的,反正舵臂之类的兼价而不影响精度的,会先开刀,但别开太大,一点点就好,
千万别上合金的,当然了老鸟不吃炸鸡,一切都是然并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