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控校准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5-07-20):
飞控校准的时候是让飞机保持在绝对水平状态,还是飞机保持一定的倾角,机头微微上翘?
求大神知道,谢谢

网友A:
路过帮顶,楼下高手回答

网友B:
看看 是不是用卡尔曼滤波算法的

网友C:
同问,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D(2015-11-14):
先水平校准试飞,往那边偏再根据偏离幅度垫高校准!

网友E:
水平校准啊 飞控自稳的时候是平飞的 如果鸡头上翘不就在爬升了吗

网友F:
一般是保持机身上翘5-7度,切糕飞控就是这样

网友G:
难道只有我是校准了再装机的?

网友H:
我记忆中A控是3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