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310问题

楼主(2015-07-20):
E310简装版,9450桨,乐天20A,挂云台、相机,重量1500g左右,4S 4000电池,3.7V降落。
问题1、飞行时间不超过10分钟,续航时间正常吗?
问题2、下来后电机烫手,尤其是固定电机的螺丝,烫到不能用手碰,正常吗?

网友:
不太正常    使用排除法你先把电机绑到一个地方测试一下注意安全看看烫不烫
我觉得有可能螺丝磨住轴了

网友:
我的的配置和你一样,重量1.42kg,3s5100的电池,飞行时间也就十分钟左右,3.7报警,电机下来也是微烫

网友:
一样的配置,我1.6KG重,4S 5300的电池,下来也是很烫没法摸

网友:
但是我续航有18分钟

网友:
起飞1.75kg  4s3300  10分钟。。。

网友:
用E310电机1500克超重了,这个重量不换电机换电池3S 5000和10寸桨可以飞,我的2212 KV920 1055桨1.6KG 3S 4000飞12分,电机微烫能用手摸,总电流17A,悬停油门60%

网友:
哇。那么烫,肯定不正常啦。

网友:
这电机上4s能飞  但是会烫手,而且重量不能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