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保机电压问题

楼主(2015-07-20):
对植保机不是很了解,有些问题想求教各位大神植保机飞控大多数还是用DJI的,但是DJI飞控最多支持6S输入电压,但是植保机很多都是12S。大家是怎么弄得?用BEC降压吗?
如果是降压后,那OSD上显示的电压不是无意义了吗
请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A:
哥们 你飞控定好选哪个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 你飞控定好选哪个了吗?

DJI wkm

网友B:
哥们,做植保的话建议用Uavtronic,首款专业适用植保需求的工业级飞控。

楼主:
没人解答吗?自己顶上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人解答吗?自己顶上去

d单独给WKM供电呐。直接外加一块3S 2200毫安的电池就解决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d单独给WKM供电呐。直接外加一块3S 2200毫安的电池就解决了嘛

那IOSD怎么接电呢?IOSD最多也就支持6S供电啊。我要用BEC把电压降下来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IOSD怎么接电呢?IOSD最多也就支持6S供电啊。我要用BEC把电压降下来吗?

把弱电强电分开。飞控全部用单独的3-6S电。电调接12S电。电调最好不要有BEC,如果有的话,把那根红线剪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弱电强电分开。飞控全部用单独的3-6S电。电调接12S电。电调最好不要有BEC,如果有的话,把那根红线剪断 ...

意思就是单独接个电给飞控供电咯?

网友:
futaba14sg可以加电压模块。支持14sg。屏幕可以看飞机电压。

网友E:
单独供电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独供电最好,

飞控单独供电时没问题啊,但是我想通过OSD看到飞机当前电压,看还能飞行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单独供电时没问题啊,但是我想通过OSD看到飞机当前电压,看还能飞行多久

一般看飞控指示灯,再加个BB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做植保的话建议用Uavtronic,首款专业适用植保需求的工业级飞控。

这是什么飞控,哪里买?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可加我QQ510924494

我已经加你了

网友:
我告诉你一个秘诀,用单块6s平衡头供电,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