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知道这国外电机的功率吗?

楼主(2015-07-20):
刚收了个电机,是国外直邮的。 2100KV 2-4S  4极   计划用在8车上  配好赢150A电调。   该电机没有标注功率和电流。原价143美元   450元收的。有朋友用过吗?

网友:
其实好多国外的电机是国内OEM的 楼主你懂得

楼主:
呵呵~~~就像日本马桶盖!!

网友A:
看看能不能由大小推出功率?

网友:
算输入功率,在大也大不过输入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能不能由大小推出功率?

真心不理解朋友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心不理解朋友的意思?

基本上电机尺寸一样的情况下 功率是一样的  楼主可以先测量出你这个电机的尺寸 然后网上看看相同大小或者相近大小的电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电机尺寸一样的情况下 功率是一样的  楼主可以先测量出你这个电机的尺寸 然后网上看看相同大小或者 ...

哦!!谢谢!

网友:
大小看功率不一定准确,因为大妈骑的电瓶车电机就是个例外

网友B:
搜到个原配的电调信息:
    安培:130A
    峰值放大器:760A
    电池类型:
    7.4V-16.8V / 2S-4S锂聚合物
    7.2V-14.4V / 6-12Cell镍氢
    功能:前进/刹车
    前进/刹车/反转
    前进/后退 - 攀岩车
    电机类型:锂聚合物2S高达6000KV
    3S锂电高达4000KV
    4S锂聚合物高达3000KV
    BEC:6V,3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到个原配的电调信息:
    安培:130A
    峰值放大器:760A

谢谢!!解决了我的问题!!用好赢150的可以了!3S达到14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