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的分电板怎么LED和图传接口没电啊

楼主(2015-07-20):
红圈的地方没电,开关怎么拨都没电。

网友A:
这个板的“-”极和任何电路都不通,开关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的“-”极和任何电路都不通,开关控制“+”

那+极是不是通的呢?
板子已经装到机子上了,不好弄。

网友:
cc3d还有分电板?

楼主:
有,和cc3d尺寸一样大的

网友:
某宝上穿越机分电板一大堆,挺好用的,谁用谁知道

网友:
我买的分电板也是这样的,开关没有作用,直接接主电源上。

楼主:
经过折腾一通终于弄明白了。
小的焊点两个一边的,只有+极和主电相连经过开关,其它的焊点都是断路的。害的我做玩搞了一晚。

网友:
不知道哪个sb设计错了,,,,,

网友:
这种X包上的烂板子买来一定要测试,我买的那个居然正负极是短路的,幸亏警惕性高测试了一下,不然一缕青烟咧。

网友B:
我也买了同样的分电板 楼主能把接线图上传一下么 穿越小白 求解!还有飞控 接收的接线图 一并感谢了!!!

楼主(2015-08-25):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同样的分电板 楼主能把接线图上传一下么 穿越小白 求解!还有飞控 接收的接线图 一并感谢了!!!{ ...

已经装到鸡鸡上了。板子一定要在没装之前测试。我就是没测试直接就焊电调,就装机了。结果图传没电。费了好大的劲才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