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各位模友比较菜的问题,大疆飞控校准指南针问题?

楼主(2015-07-20):
各位模友,就是大疆飞控装到多旋翼上校准指南针成功后显示正常模式灯要不要断电后重新启动还是不需要断电启动直接飞行,?

网友A:
都无所谓,反正我没有断电,官方说法是不需要断电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