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桨 桨型哪种效率好

楼主(2015-07-20):
这两种桨 桨型 哪种效率好

网友:
三叶的螺距?

楼主:
3叶1.4 2叶1.9

网友A:
就这两个比较我觉得三叶的效率高,二叶的快,不过跟船和电机搭配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两个比较我觉得三叶的效率高,二叶的快,不过跟船和电机搭配有关。

效率高跟快不是一回事?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能教我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率高跟快不是一回事?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能教我一下吗

效率高指多快好省。
这个例子主要对比‘螺距比’,形象点就是1.4是小步紧赶慢赶,1.9是大跨步。

两叶、三叶桨以及叶形、叶型剖面等因素都会对跑船有差别,这方面学问太深,我也只知道皮毛。

网友:
两只桨的好坏,直接用匹配的电机做参考的,并不是单一的比较

网友:
严格来说看你的船总重,电机动力,如果是高转速的话,两叶比三叶更好
参考一下货船与快艇的桨就知道问题了。

网友:
效率与转速有关,关键看如何匹配。

网友:
借宝地一问:

请问有人知道“31(直径)x 21 x 19(桨榖高度)”中间那个‘21’指什么?(应该不是螺距,从小弟过往经验判断该桨螺距比大于1.4,螺距数值应大于此一倍以上)

还有——“直径32 孔径3  桨轴长9   厂标螺距5.9”厂标螺距到底是指什么?(从过往经验判断该桨螺距比不大于1.2,‘5.9’实在太小了)

网友B:
好复杂啊,新手想搞明白怎么配电机,浆好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复杂啊,新手想搞明白怎么配电机,浆好复杂

桨的搭配得多试,我以前也经常闹笑话,吃亏多了,就学会选择合适的桨径,也就不会乱烧电机电调了。从现实状况来看,桨和电机的搭配比较简单,毕竟市面上桨的种类来来回回就那几种,还不如几块钱一个的桨买它一大堆,不同直径不同螺距的一种一种先试着,有时候也需自己动手打磨改小。当你测出满意的搭配就可以鸟枪换炮了。

楼主:
好盈150A电调 卡斯特1515电机 尺寸4274 电池 锂电池 4500毫安 30C

网友C:
3葉的是有舌頭,2葉的是無舌頭,由重疊影像可以看到葉片的分別,半透明凸出部份為舌頭:

有舌頭的槳加速反應會較好,但極速較低,適合較重的船,因為重的船較難加速。

無舌頭的槳極速較高,但加速反應較差,適合較輕的船。

磨除舌頭後兩葉片就變成相同,是一個改裝項目:

楼主:
引用 网友C:
3葉的是有舌頭,2葉的是無舌頭,由重疊影像可以看到葉片的分別,半透明凸出部份為舌頭:

太谢谢你了啊 这才叫专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谢谢你了啊 这才叫专业

過獎了,多多指教

网友A:
由于扭角不同,推力投影为分力即阻力1.9要比1.4大得多,两分推力就有一分变为阻力(还不包括其他阻力),这才是1.4比1.9效率高的根本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扭角不同,推力投影为分力即阻力1.9要比1.4大得多,两分推力就有一分变为阻力(还不包括其他阻力),这 ...

谢谢啊

网友D:
效率与快慢牵连不上,效率高低可以通过桨的盘面比的比较,加速在于水从桨舌向桨尖的爬升负载,极速快慢在于桨尖推水的迎角。另外,跑船要爽,需要加速性能好,极速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效率与快慢牵连不上,效率高低可以通过桨的盘面比的比较,加速在于水从桨舌向桨尖的爬升负载,极速快慢在于 ...

网友:
所謂1.4, 1.9正確理解是螺距直徑比例,數學上相同單位間之比例,答案為一數字而且沒有單位,要計算該槳的螺距,數式如下:

440槳
直徑40mm
螺距直徑比例1.4
螺距為1.4*40mm=56mm

某品牌螺旋槳產品包裝紙上有註明數學式(頂起第二行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