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残党 拆坏了OS37引擎的活塞

楼主(2015-07-20):
网上流传的牙刷顶活塞杆大法失效,导致活塞下唇边裂开了,收个能用的活塞吧, 不然我的NX4要躺尸啦

网友A:
为什么要牙刷顶活塞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牙刷顶活塞杆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继续收活塞呀

网友:
应该用木头

网友:
你搞错了,是顶在曲轴和连杆间,不会顶到活塞的,我就这样上的离合器座,哈哈。

网友A:
你们都错了,拆掉化油器,你会发现曲轴上那个进油槽,用螺丝刀套上胶管,插入卡死。

楼主:
反正我是失手了 有阴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们都错了,拆掉化油器,你会发现曲轴上那个进油槽,用螺丝刀套上胶管,插入卡死。

那样不行,扫气的部分变形了发动机就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样不行,扫气的部分变形了发动机就挂了

那可是钢啊,那么容易变形吗,我是没遇到过,活塞,连杆可是铝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可是钢啊,那么容易变形吗,我是没遇到过,活塞,连杆可是铝材。

那个是钢的,不容易变形。但是会裂。。。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发动机都被捅死,你们太暴力了吧

楼主:
呃 我的机头磨合过了才飞四五个起落 活赛被整挂了 就想收个活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都错了,拆掉化油器,你会发现曲轴上那个进油槽,用螺丝刀套上胶管,插入卡死。

正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钢的,不容易变形。但是会裂。。。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你厉害,钢都给你整裂开了,用的着那么大力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钢的,不容易变形。但是会裂。。。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你是不是要把曲轴扭成麻花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厉害,钢都给你整裂开了,用的着那么大力吗。

那发动机还不是我的,倒霉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发动机还不是我的,倒霉透了。。。

哈哈。

网友D:
送你个 活塞了   还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送你个 活塞了   还爽不。

爽啊 谢谢牛哥哥

我可能还得再飞上两箱航线磨合一下, 周末怠速己无黑油,中速还是有点黑油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