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三个电机转,油门加到一定程度才一起转,什么原因?

楼主(2015-07-20):
刚组装的F450,加油门时,只有三个
电机
转,油门加到一定程度,第四个电机才开始转,这个是什么原因?
用的APM2.8,天地飞9

网友A:
作油門校正

网友B:
每个电机电调都要做油门矫正

网友C:
电调也要全部校准 飞控采用自稳模式起飞

楼主:
谢谢各位,校准后可以了

网友D:
用几根Y线连接起来,校准

网友E:
整体校准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