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刷電機的正反轉.請教有何方式或方法可裝機前就可調為正反轉.

楼主(2015-07-20):
無刷電機的正反轉..有三線輸出(不同顏色).與電調連接.
有可以簡單連接方式可以決定正反轉的方式嗎?
目前是裝機架後上電試轉後.在看正確否~再更換任二線插PIN .只是有時得拆機架.不很方便
請教有何方式或方法可裝機前就可調為正反轉.

网友:
要不你换可设方向电调吧。

网友A:
装机前先设置油门行程顺便把电机的位置(1,2,3,4,),以及旋转方向确定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B:
没弄错应该是为了省香蕉头。
按照电机和电调的正常线序进行焊接,假定这是正传,那么反转就是任意两个线序交叉
如果四轴就正常线序两个,交叉线序两个,然后按照需要摆放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机前先设置油门行程顺便把电机的位置(1,2,3,4,),以及旋转方向确定下来就可以了。

是個好方法~組裝前先作油門行程順便調正反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弄错应该是为了省香蕉头。
按照电机和电调的正常线序进行焊接,假定这是正传,那么反转就是任意两个线序 ...

有時電調是裝在機臂管內.不好更換插頭..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時電調是裝在機臂管內.不好更換插頭..

所以布线前就要考虑好检修的问题

网友:
这个复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