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充电器 ichaeger 问题 懂的进!

楼主(2015-07-20):
充电器 icharger 206B  目前充任何电池不到十分钟或者二十分钟 就暂停了。然后我就要调小安培 来继续充, 不知是什么问题 想请教大家下!之前是只要调好安培数 它直接就能充完毕。想请教下是什么问题!!!求大神!!感谢!!!

网友A:
是不是设置充电时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设置充电时长了

不是  全部调回原来设置了 也不行

网友B:
是不是过热保护了,一开始就用小电流充会不会暂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过热保护了,一开始就用小电流充会不会暂停?

也不是  我都试了  而且有个小电扇在一直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