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充电器A6和B6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7-20):
航模充电器A6和B6有什么区别?我应该上哪个?

网友A:
功能,功率差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功率差别啊!

具体说说呗

网友B:
A6优点:充电电流比B6大,速度比B6快,并充不需要平衡,多片电芯压差大时比串充速度快;
    缺点:只能充锂电(包括锂铁),价格比B6贵;
B6优点:能充各种电池,包括锂电,镍镉,镍氢,铅酸电池,价格便宜;
    缺点:充电电流小,速度慢,串行充电需要平衡,多片电芯压差大时平衡时间长。

网友C:
楼上说的很全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6优点:充电电流比B6大,速度比B6快,并充不需要平衡,多片电芯压差大时比串充速度快;
    缺点:只能充 ...

a6充电电芯电压比b6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很全面了

充电快慢没事。b6充电电芯的电芯平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a6充电电芯电压比b6好吧?

不存在 最终电压 好坏的 这个说法。
5楼 已经 说得 很透彻 了。

得到最终电压:A6   与  B6  __没有区别。
最终电池容量:A6   与  B6  也没有区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充电快慢没事。b6充电电芯的电芯平衡吗?

B6容易把电池充坏的,我冲坏过一块
我还是推荐A6.虽然A6现在厂家倒闭了,但是正常使用 用坏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B6容易把电池充坏的,我冲坏过一块
我还是推荐A6.虽然A6现在厂家倒闭了,但是正常使用 用坏的可能性不大 ...

我在学校一直用我朋友的a6感觉特别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B6容易把电池充坏的,我冲坏过一块
我还是推荐A6.虽然A6现在厂家倒闭了,但是正常使用 用坏的可能性不大 ...

这么说咱们只讲锂电池。a6除了比b6充电放电快,再没有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