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KDS360能不能装花牌2520

楼主(2015-07-20):
刚入手一个KDS2520.想请教下能不能装花牌2520,有没有装过的大神

网友:
kds520?360吧 360只能用蝎子的2520

网友A:
用不了, 只能是蝎子2520长轴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了, 只能是蝎子2520长轴版

恩恩,谢谢

网友B:
花牌2520不行
蝎子 xnova可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牌2520不行
蝎子 xnova可以装

谢谢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