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cfx 感度调整

楼主(2015-07-20):
180cfx 太贼了,网上有人说要将十字盘加速感度调低,有的又说要调高,我用的是spektrum DX9控,怎么能看到回传的参数呢,按帖子里说的方法,调到4模式,可是怎么能看到是调大了还是调小了,用升降舵调没有反应,只能用十字盘上下才有反应,这正常吗,盼高手解答!

网友A:
你的提法有点问题,一般翻译说的是十字盘感度和速度。十字盘感度加大,机器更稳,但是稳了之后会觉得有点木,加大速度有改善。就我的做法,加大感度,直到很稳,有不木,然后加大速度,加大合适的翻滚速度。可以调到跟顶配450差不多的感觉。。。DX9的回传画面是在菜单最上层,对频后,进入调机模式,然后转滚轴就看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提法有点问题,一般翻译说的是十字盘感度和速度。十字盘感度加大,机器更稳,但是稳了之后会觉得有 ...

感谢您的回复,您的意思是先将十字盘PID感度加大,将机器调稳之后再加大十字盘加速度改变稳了之后变木的状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您的意思是先将十字盘PID感度加大,将机器调稳之后再加大十字盘加速度改变稳了之后变木的 ...

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