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往右打舵后自动往左回中一点,往左打舵则正常

楼主(2015-07-20):
已经好几天了,没找的解决办法,感度高好的,可是会有金鱼尾

网友A:
尾巴的伞齿轴换了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的伞齿轴换了试下

新机,没炸过,震动很小

网友A:
尾桨座这些螺丝上胶一定要小心,不知你知晓吗?

网友:
这个位置上胶不能上在螺丝上,要用牙签小心上在螺丝孔里,千万不要多

网友:
在有就是转向舵机臂的球头位置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座这些螺丝上胶一定要小心,不知你知晓吗?

我上得很少,很顺滑

网友B:
我的是无论往哪个方向打舵,都会先回中再过去,郁闷死了。

网友:
会不会是感度太高

网友:
怎么会高,都要金鱼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无论往哪个方向打舵,都会先回中再过去,郁闷死了。

我好点。。。。。

网友:
换尾轴,如果不是,也不浪费,这时只能排除,一一排除,我用的3gx陀螺仪,不知别的陀螺仪,反正我的450l也发生一次一边尾桨回弹,我换了轴齿辆就好3

网友:
我是摔机,沒换

网友:
我跟你一样的情况。右旋回弹,向左没问题。解决办法要么你就换其他陀螺仪,要么在电脑上调整反扭力补偿,这是我在论坛的一篇帖子上看的,软件中调反扭力补偿的数据,可以解决

网友:
好好调一下尾舵就好了

网友:
一模一样的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2015-09-09):
一模一样的毛病。勉强在飞,新手!

网友:
意思是尾巴自旋停止时回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