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鱼线用的拖船求推荐动力啊

楼主(2015-07-20):
注册之后熬了好几天终于能发帖了,赶快来问问
想给爸爸做一个拖鱼线用的渔船,纯新手,好多问题想请教

我们这有种钓鱼方法是,DIY一个木头的帆船,拖一根一百多米长的尼龙线,上面系上上百把鱼钩,用船拖进海里,等几十分钟之后收上来。我想做一个遥控动力的船,这样就可以不管刮什么风,都能钓鱼啦。
这种钓鱼方法可以看这个帖子http://www.diaoyuweng.com/thread-82797-1-1.html  下面是图

因为怕螺旋桨缠鱼线,所以我选了个喷水推进器,然后搜到了这个人的帖子(http://post.smzdm.com/p/38736),参照他的帖子学了好多,然后开始在网上选配件自己做。
目前是用的水泵自带的390有刷电机,一个40A电调,3S 2800mh电池。但是现在感觉动力稍微有点弱,担心能不能拉着100米长的线跑起来。求大大给我推荐一下啊!!!之前提到的那个帖子用了个外转子的发动机,DIY的水冷管都没贴上,看上去感觉好不爽啊。那个喷射泵要求1.6CM的螺丝孔距离,轴是2.3MM的直径,带动一个大约1.5-2CM的2叶片桨,有没有能帮我推荐一下换个合适的强点动力的呢!无刷电机是不是更合适点??速度慢点但是推力大点,多少KV合适呢?电压为了省钱还想用原来的3S,不过要是非得换个更大的也可以接受。
我在网上搜到一个型号2030或者2040的无刷电机貌似是内转+1.6CM螺丝孔间距,尺寸好像是挺合适的,但是不知道选多少KV呢,模模糊糊的觉得KV太高如果负载太大会烧掉是吧,但是看参数,KV低的功率又不大,动力是不是也上不去呢??求推荐。
另外,我的船跑的很慢,水冷是不是就得上个小水泵了??

下面是已经做好的半成品。还没修整外形,打算修整好了之后上飞机的蒙皮或者玻璃钢。很丑大家就别喷啦,只是为了实用,不太在乎卖相呢。
用了2个PP材料的饭盒当设备舱,感觉肯定防水呢,希望设备不会因为进水烧毁

尾巴上用一个防水舵机直接粘在舱外控制喷水孔转向,把舵机装在船外是为了少一个拉杆的孔,不至于进水

这是内部图(啊,这是以前拍的,转向舵机还在船内呢,不过后来改了)

用了一个柜子门用的弹簧插销当做鱼线投放装置。插销插上后可以挂住鱼线,拉固定位置之后操作舵机拉动一根线可以摁下开关,打开插销,鱼线就被扔下了,船可以先回来。
下面是测试投放鱼线装置的视频,貌似挺完美的呢

网友A:
舵机在外面楼主做了防水没有啊

网友:
厉害啊,遇到鲨鱼咋整?

网友B:
可以上双喷,双动力的话力量足很多。我的用2040内转子。船壳用kt板。还没敷玻璃钢

网友C:
用减速电机不是挺好的吗?

网友:
有没有想过风动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在外面楼主做了防水没有啊

我看卖家介绍是可以直接泡水的舵机,也是9克塑料齿轮,可二十多块钱,是普通的好几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上双喷,双动力的话力量足很多。我的用2040内转子。船壳用kt板。还没敷玻璃钢

你这样双喷还要转向舵机么?是用2个电调速度不同转向还是用同一个电调,舵机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减速电机不是挺好的吗?

那么个小桨片,减速电机的转速这能跑得起来么??

楼主:
最开始做船的时候根本没想到过可以用风哈,感觉船的动力就该在水里的。
后来找了下,没找到有大桨的保护外壳。要是叶片外露什么的,打到手会危险,缠到鱼线了会好麻烦。
要用涵道么?听说好费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样双喷还要转向舵机么?是用2个电调速度不同转向还是用同一个电调,舵机转向?

两个安装距离比较近,没多大影响。无刷的话要一对一。有刷的话可以一带二。
是直接用舵机控制转向。差动的话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开始做船的时候根本没想到过可以用风哈,感觉船的动力就该在水里的。
后来找了下,没找到有大桨的保护 ...

如果风动在海边的话风大的时候有你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开始做船的时候根本没想到过可以用风哈,感觉船的动力就该在水里的。
后来找了下,没找到有大桨的保护 ...

大桨保护外壳用kt板做 涵道没必要

网友D:
实话说这动力一百米的鱼丝根本拉不动,还有风浪,江海中船体小了可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话说这动力一百米的鱼丝根本拉不动,还有风浪,江海中船体小了可真不行

要换成2个么   还得重新买饭盒开孔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换成2个么   还得重新买饭盒开孔啊!!!!!

我觉得关键是造什么样的船适合下海。动力方面建议您参考一下拖船的动力,例如低速大扭力电机,水中桨,50mm以上大直径桨(防缠的话可桨外套个金属网外罩)。推荐这个看看,里头有好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3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关键是造什么样的船适合下海。动力方面建议您参考一下拖船的动力,例如低速大扭力电机,水中桨,50 ...

嗯啊,我也是东西都采购好了才看到这个帖子的,要不肯定会跟着学。
当时觉得泵喷的帅,就买的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啊,我也是东西都采购好了才看到这个帖子的,要不肯定会跟着学。
当时觉得泵喷的帅,就买的那个

搞条小船用这泵先练手也不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卖家介绍是可以直接泡水的舵机,也是9克塑料齿轮,可二十多块钱,是普通的好几倍呢

那是我孤陋寡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