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ayuav软件使用跟随模式的正确操作

楼主(2015-07-20):
我用控解锁起飞并切换到定点模式 playuav点击follow me后弹出窗口 设置好高度和半径(都是默认) 拿着手机走了很远飞机不动 遥控也失效 直到切换到自稳模式活着playuav关掉follow me遥控器才好使
请教各位前辈 实现跟随模式的正确操作步骤是? 我的手机已定位 飞机10星

网友A:
这功能和APM没什么区别~~
使用方法也是一样的,
先数传正常链接通信,与手机地面站正常链接后,手机本身的GPS打开定位成功后 在地面站里直接点击跟随即可,随后飞机就会跟着你走了,
这功能以前玩过几次,后来也就不玩了, 开始玩航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功能和APM没什么区别~~
使用方法也是一样的,
先数传正常链接通信,与手机地面站正常链接后,手机 ...

我也这么操作啊 飞机就是不走 呼.... 难道手机gps没定位?可地图上已经显示位置了啊 我走点也走 就是飞机不走... 准备调通了把naza换下来用mini apm呢 感觉apm定点比naza强好多

网友B:
手机没开GPS

网友:
我也是这样,吓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没开GPS

确认已经开了 地图也有蓝点表示手机位置了 说明应该手机已经定位了吧? 还会是哪里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