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老鸟请教郎宇2212 2450kv配好赢40a电调很热

楼主(2015-07-20):
kt飞机 重量602克带电池 每次电调很烫  这是为什么 翼展73 求老

网友A:
3S 电池配5-6寸桨 。
2S电池可以配6-7寸桨
应该是你的桨配大了,或者是电调没做好散热
还有一种可能是电机空转阻力过大,炸机撞的转起来不顺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 电池配5-6寸桨 。
2S电池可以配6-7寸桨
应该是你的桨配大了,或者是电调没做好散热

我浆是6040呀

网友:
你换5寸桨就不烫了,摸起来温的是正常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