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如何激活gps home和gps hold

楼主(2015-07-20):
如图,mwc crius se v2.0,i2c+ubox gps,刷固件2.4 连接正常,无论gps定位还是不定位,aux1或aux2打到相应位置均无法激活gps home或gps hold

难道config里面对这两项还有设置吗?

请知道的朋友指教

网友A:
GPS搜到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搜到星就可以了。

定位后仍然不行

网友A:
太久没玩MWC了,
最好利用蓝牙跟手机GUI观察,在室外搜星足够时会激活有提示音,那时候才会作用。
GPShome/hold 要同时开MAG才能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久没玩MWC了,
最好利用蓝牙跟手机GUI观察,在室外搜星足够时会激活有提示音,那时候才会作用。
GPSh ...

gps home 已经和mag同时打开,但是就是无法激活。没找到2.4的ez-gui,手机上是个2.3,老感觉数据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gps home 已经和mag同时打开,但是就是无法激活。没找到2.4的ez-gui,手机上是个2.3,老感觉数据不正常

没记错的话是7颗星以上,你到室外试看看。
Ez-gui哪个版本都可共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记错的话是7颗星以上,你到室外试看看。
Ez-gui哪个版本都可共用吧!

我去,7颗星?我把gps扔到窗外等了半天也就6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去,7颗星?我把gps扔到窗外等了半天也就6颗

你试看看室外,不是窗边,不止7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看看室外,不是窗边,不止7颗的。

好的,晚上出去试试

网友B:
2.4固件需要用2.4GUI  不然有可能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固件需要用2.4GUI  不然有可能出现问题
好的,我找找看

网友B:
我建议用2.3  现在挺稳定的  调试和飞行论坛都有很多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用2.3  现在挺稳定的  调试和飞行论坛都有很多帖子

看看吧,如果再不行我就换成2.3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吧,如果再不行我就换成2.3试试

嗯 可以

楼主:
更新

今晚拿到户外调试,搜到6颗星,仍然无法激活
更换2.3固件,搜到的卫星竟然多了,7颗星,显示已激活,邪门

网友(2015-10-26):
怎么 给mwc加GPS可以吧固件给我吗?